请问红宝石电容的真伪如何辨别?

楼主(2007-09-09):
买了些红宝石电容,有人说是假的,我也说不好,我是从一级代理那儿买的,有人说一级代理也有假的。

网友A:
测容量,进口的电容容量比较一致

一般容量误差在5%以内。

楼主:
国产的容量一般不行吗?

我买过6.8uF/400V的,第一次买了假的,全爆了,买了真国产的没报,当时那个技术和我讲,不好的有的是容量不够,有的是决定电压的一个什么介质(我没记住)用的不合适。

网友A:
因工艺的问题,国产的容量一致性不好

以前是-20%至+100%,现在不知怎么样了?

网友B:
看电容上的钢印,一般真电容比较平滑,做工精细

另外真电容的容值比标称值要大一些

网友C:
谁说说它的关键特征?什么场合下才使用它?

网友B:
真红宝石的感性小,用于高频电路中

楼主:
电容上还有什么钢印?

在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