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MOS管电路——

楼主(2007-09-09):
图为一个长距离驱动电控锁电路,因为12V电源离电控锁有近100米,而电控锁开锁需要近3A的电流,持续时间很短,为了保证锁能可靠开启,我设计了一个驱动电路装在电锁附近,图中的电子开关常态时打开,需要开锁时,12V经长线(内阻在50左右)给电容充电,充到12V(实际上大于10V就可以)后电子开关关闭,利用电容储备的电打开电锁!

原本想用继电器实现电子开关的,可继电器功耗实在太大,所以就想到了用MOS管,但我从未使用过MOS管,市场上常用的管子是什么型号,大概多少成本、如何驱动、功耗如何也都一无所知,所以想请这里的大侠给指点一下,能否提供一个管子的型号?能提供点简图那更好了

网友A:
PMOS管,具体型号最好到市场上去问

电路要设计成触发的形式。

网友B:
IRFU9014,IRFU9024,IRFU9110,IRFU9120……
市场上哪个好买又便宜就用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