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关运放隔离 电压跟随与AD采样的几个问题

楼主(2007-09-11):
几个问题请教一下大家:
1、选择运放需要考虑的主要参数有哪些?带宽?速度?
2、有哪些运放适合作为电压跟随器?
3、运放做的电压跟随器具有高输入阻抗,低输出阻抗,主要是起阻抗匹配、隔离的作用,防止后级的电路多前面信号产生影响,对于A/D采样的输入前端,有多大的必要性加入这样的隔离器?

注:原来电路如图:CH1_OUT送入AD芯片CXD1175进行模数转换后送单片机处理

因为原来另一位工程师设计的试验板上一直保留着LM324芯片,但测试发现该芯片似乎没能达到预期效果,甚至因为延时过大(20us)而导致该高速光电数据采集设备性能下降!

纳闷中……还望高手指点!

楼主:
前面的光电传感信号

网友A:
1、选择运放应该根据你的需要。主要参数有单位增益带宽、输出摆动速率、失调电压、失调电压温度系数、失调电流、失调电流温度系数、偏置电流、共模输入范围、输出范围……
2、单位增益工作稳定的运放。
3、显然是AD输入阻抗不够大,前级输出阻抗不够小的情况需要跟随器。

楼主:
好多参数……没考虑过这么多嘿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重新设计电路时是否仍可采用LM324四运放芯片?或者要重新选型?能推荐介绍一下吗(比方说曾用过的)
本人模电基础一般,大虾们不吝赐教啊
先谢过~~~~~~~~~~~

网友A:
大可不必全考虑,“选择运放应该根据你的需要”,考虑各项参数当然也是根据你的需要,不会影响工作的不必考虑,例如小信号工作,就不必考虑输出幅度。

能否使用LM3224,还是那句:根据你的需要。

楼主:
OK

谢咯,得再仔细好好看看了~~~~~

网友B(2010-11-09):
怎么看不到 电路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