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数放大器response time这个参数具体指什么意思?

楼主(2007-09-11):
对数放大器的(response time)响应时间具体指什么,有什么具体意义,是不是指从有输入信号开始,输出信号上升到有效值的时间?它对运放的带宽有没有影响,比如我输入信号的频率是100M,而对放的响应时间为20ns,是不是意味着输入的100M信号的脉冲不能得到响应呢?

网友A:
响应时间

响应时间

网友B:
响应时间不应该是这样

上升时间才大致是这样(为排除振荡的可能,取第一次达到稳定值90%)。

字面上,响应时间应当是输出有反应的时间。有个5%的数据,不记得是不是指它了。

网友C:
类似TTL的延时……

信号从输入端传到输出端总有个延时吧……

网友C:
器件输出端本身也有摆率的限制……

网友B:
我的理解有问题,有待厘清

response time

 - According to the IBM Dictionary of Computing (which cit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Vocabulary as the source), response time is:
The elapsed time between the end of an inquiry or demand on a computer system and the beginning of a response; for example, the length of the time between an indication of the end of an inquiry and the display of the first character of the response at a user terminal.
There is also the concept of perceived response time, which is the time a user senses as the beginning of input and the end of the response. It is actually possible (though not usual) for perceived response time to be too fast (it can be mildly disconcerting if a system responds almost instantly). However, this is not the usual complaint.

LAST UPDATED: 11 Apr 2007
http://searchnetworking.techtarget.com/sDefinition/0,,sid7_gci212896,00.html

//---//---//---//---//---//---//---//---//---//---//---//---//---//---//
Electrical Engineering Glossary Definition for Response Time
 Glossary Term: Response Time

Definition
The time for a sensor to respond from no load to a step change in load. Usually specified as time to rise to 90% of final value, measured from onset of step input change in measured variable.

关键词
Response, Time, Rate, Change, Time

http://www.maxim-ic.com.cn/glossary/index.cfm/Ac/V/ID/928/Tm/restime

网友B:
了解亚稳定状态!

Metastable Response in 5-V Logic Circuits
我是第一次知道有亚稳定响应的问题

http://focus.ti.com/lit/an/sdya006/sdya006.pdf

网友B:
上升时间 Rise Time (tr)

Rise Time Parameter (tr

Problem:
What is meant by the rise time parameter (tr)?

Solution:
The rise time parameter, tr, is defined as the time required for an output voltage step to change from 10% to 90% of its final value. It is expressed in units of s.
http://www-k.ext.ti.com/SRVS/Data/ti/KnowledgeBases/analog/document/faqs/oaprt.htm

网友B:
稳定时间 Settling Time (ts)

Settling Time Parameter (ts)

Problem:
What is meant by the settling time parameter (ts)?

Solution:
The settling time parameter, ts, is defined as the time required for the output voltage to settle within the specified error band of the final value with a step change at the input. It is also known as total response time, ttot. It is expressed in units of s.

It takes a finite time for a signal to propagate through the internal circuitry of an op amp. Therefore, it takes a period of time for the output to react to a step change in the input. In addition, the output normally overshoots the target value, experiences damped oscillation, and settles to a final value.

The following figure shows ts graphically.

Settling time is a design issue in data acquisition circuits when signals are changing rapidly. An example is when using an op amp following a multiplexer to buffer the input to an A to D converter. Step changes can occur at the input to the op amp when the multiplexer changes channels. The output of the op amp must settle to within a certain tolerance before the A to D converter samples the signal.

网友B:
建立时间 Setup Time tsu

tsu Setup Time

JEDEC – The time interval between the application of a signal at a specified input terminal and a subsequent active transition at another specified input terminal.
TI – The time interval between the application of a signal that is maintained at a specified input terminal and a consecutive active transition at another specified input terminal.
NOTE:
1. The setup time is the time interval between two signal events and is determined by the system in which the digital circuit operates. A minimum value is specified that is the shortest interval for which correct operation of the digital circuit is specified.
NOTE:
2. The setup time may have a negative value, in which case the minimum limit defines the longest interval (between the active transition and the application of the other signal) for which correct operation of the digital circuit is specified.
Setup time is tested by switching an input to a fixed logic level at a specified time before the transition of the other input (see Figure below). The device passes if the outputs switch to their expected logic levels and fails if they do not. Setup times are not checked simultaneously with other inputs or other recommended operating conditions. For additional information about setup time, refer to the TI application report, Metastable Response in 5-V Logic Circuits, literature number SDYA006.

This tutorial is based on the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ing Standard Logic Data Sheets application report (SZZA036).  To download the full PDF version of this application report, please use the following URL:  http://www-s.ti.com/sc/techlit/szza036.pdf
http://www-k.ext.ti.com/srvs/cgi-bin/webcgi.exe?Company={5761bcd8-11f5-4e08-84e0-8167176a4ed9},kb=logic,case=7383,new

网友B:
关于response time的初步理解

response time
词霸上解释为:响应[反应, 作用, 吸合, 过渡过程]时间

字面上理解,应该是有输出到达到目标值附近(如90%)所需的时间,不计算还没有输出前的延误(延迟,滞后)时间。这个时间要比前面有上升时间要稍为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