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模信号太大的问题?

楼主(2007-09-11):
现在遇到个问题:7730的差模输入是0-10mv,目前用的压力传感器输出差模没问题,但其IN(+)和IN(-)对地都是5.8V左右,就是说共模是5.8V,这样AD7730采不到数据,我试着用电位器做了一个模拟地,是差模在0-10mv,共模是2.8V,采集数据正确,这说明是那个压力传感器共模输入太大,这个共模对于差分输入应该没什么影响,但这个现象怎么解释?如果有影响,传感器是标准的,那这么降低共模信号阿?AD7730参考电压2.5V。

网友A:
最好发个图出来看看

网友B:
加在任何器件输入端的电压都有一定范围的

该电压值往往在器件的V+附近。

网友C:
如是

1,AD7730共模输入电压范围:1.2V<VINCOM<AVDD
2, 办法有二:
  (1)考虑抑制共模干扰时,且传感器输出内阻足够小,驱动能力能达到3毫安,传感器输出信号+,-端分别用两只1K精密电阻分压,此时共模输入电压约为2.9V.不过此时,差分输入量程降为5毫伏。由于AD7730的输入失调偏置电流较大,
  (2)不考虑抑制共模干扰时,传感器输出负端接1.5V到4.7伏的偏置电平,传感器的参考地与AD7730的参考地浮空,这样输入差分量程仍为10毫伏。此时输入共模电压为1.5V到4.7伏。偏置电平(如1.5V)可用1只1K电阻一端接5V,另一端接1.5V稳压管负极,稳压管正极接AD7730的参考地,稳压管负极再接传感器输出负极和AD7730输入负极。

彭建学  上海

网友C:
如是

 如是

1,AD7730共模输入电压范围:1.2V<VINCOM<AVDD
2, 办法有二:
  (1)考虑抑制共模干扰时,且传感器输出内阻足够小,驱动能力能达到3毫安,传感器输出信号+,-端分别用两只1K精密电阻分压,此时共模输入电压约为2.9V.不过此时,差分输入量程降为5毫伏。由于AD7730的输入失调偏置电流较大(10NA和30NA),分压电阻不能大。
  (2)不考虑抑制共模干扰时,传感器输出负端接1.5V到4.7伏的偏置电平,传感器的参考地与AD7730的参考地浮空,这样输入差分量程仍为10毫伏。此时输入共模电压为1.5V到4.7伏。偏置电平(如1.5V)可用1只1K电阻一端接5V,另一端接1.5V稳压管负极,稳压管正极接AD7730的参考地,稳压管负极再接传感器输出负极和AD7730输入负极。

彭建学  上海

网友D:
需要说明共模电压的来源,为什么这么高?低下去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