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场效应(MOS管)如何过流保护

楼主(2007-09-11):
(无正文)

楼主:
补充啊

也别取样电阻,那负载也就0.3欧。

网友A:
愚见,用开关电源可以吗

网友B:
如是

1,计算MOSFET的通态电阻和正常输出电流的积VP=IMAX*RON
2,在开通期间检测MOSFET的漏源电压,如大于VP,说明过载或短路,自动闭锁MOSFET.检测,保护速度要快.
3,自恢复保险丝,保险丝靠热响应,慢,不可用来报护半导体.
彭建学

网友C(2013-11-05):
引用 网友B:
1,计算MOSFET的通态电阻和正常输出电流的积VP=IMAX*RON2,在开通期间检测MOSFET的漏源电压,如大于VP,说明过 ...

你好,我有问题请教一下,,通态电阻是不是就是那个,内阻>输出电流是不是就最大的[额定电流,.,开通期间应该不是是,小于,短路的时候,VP是不是越小呢,怎以还越大了?

网友D:
检测Vce 反馈到PWM控制芯片使Vgs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