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这个问题原因

楼主(2007-09-11):
如图:正弦信号Va经模拟开关cd4052送往AD637转换为其有郊值后经电压跟随器输出.做实验时,我先是没有接模拟开关,AD637输出结果为3.53V(信号源Va的有效值为3.53V).模拟开关接入后会产生一个0.06V左右的误差(经一步步的排除,我发现这个误差在接入CD4052的负电源VEE时产生的),这难道和CD4052的内部电路设计有关(因为我换另外一片CD4052后,还是这个样子)?哪位大侠知道其中原因,有什么解决办法,还请不吝赐教!!!

网友A:
用模拟开关切换交流信号时,模拟开关的正负电源裕量

要足够。具体你可以看模拟开关的手册。

实际上还要注意模拟开关的带宽和内阻!

楼主:
谢谢楼上

谢谢楼上,我用正负12V,信号源信号也就是5V的峰值,所以我觉得这应该不是电源裕量的问题.由于我在排除原因时,干脆没让信号经过模拟开关CD4052(只是让它处于供电而不工作的状态),误差仍然存在(若把CD4052的VEE断电时,则误差消失),所以这也不是模拟开关接通内阻问题!郁闷呀!!!再次感谢mohanwei!!!

网友B:
CD4052电源不能用到正负12V

楼主:
谢谢maychang

看资料时太匆忙了,CD4052最大正负10V吧!
有没有可以正负12V供电的4通道(和4052功能一样)的模拟开关呀,大侠们帮忙推荐下,最好便宜点!

网友C:
MAX4508 4509

楼主:
谢谢楼上awey

我现在是做实验,打算用二极管降下压算了,不知可不可行!

网友D:
电压不对

CD4052或MC14052的VCC-VEE最大18V,可用+-9V,或+-6V供电,则逻辑电平分别为0-9V,0-6V.你用+-12V超了最大值。
可选ADG409或DG409,其电压VCC-VEE最大44V,可用+-18V,+-15V,+-12V,+-9V,+-6V,等供电。逻辑电平0-5V.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谢谢各位

我用了两6.8v的稳压管给4052稳了压,问题依旧,呵呵,快崩溃了!

网友E:
vee悬空试一下,应该可以的!

楼主:
楼上

楼上,vee悬空的话,信号的负半波就截止了呀

网友D:
是否

如果VCC-VEE 不超过18V,且输入峰值不超过VCC及VEE,检查:
1,控制电平应为0到VCC
2,控制电平不超出VCC
3,控制电平及输入信号在上电过程中不超过VCC,VEE
4,芯片质量
彭建学

楼主:
回彭工

你说的控制电平是4052的A,B吧,我一直都是指把它们直接接地的!我感觉应该是芯片的质量问题!!谢谢你!

网友F:
如果在乎那0.06V左右的误差,建议楼主用继电器来切换,

4052 4066 4053的性能都是一般般的,而且切换开关用的是场效应管,怎么弄都没有继电器那么理想。

楼主:
re edanzg

thank you very much,it is a good idea!

网友G:
楼上应为u r welcome,嘿嘿~

若非不得已,还是用中文好啦。

网友F:
呵呵,出丑了,

不过他们打得还简单,什么u  r wel, any prob, 2 u、、、也习惯了。

网友H:
油.鸭.喂糠!再叶成中文更晕,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