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傻傻的问题:三端稳压可以串连使用吗?附图!

楼主(2007-09-11):
三端稳压可以串连使用吗? 如上图!

网友A:
负载电流可能太小

楼主:
怎么看不到图!重来

网友B:
可以,但要注意功率

网友C:
这种用法一般称级联

楼主:
谢谢各位

我试过了,7812发热严重,估计功率不够!
我还以为不能这样使用~

网友D:
不是不能使用,而只是在你的系统中不能用而已

网友E:
基本可以使用

但是要看负载大小。
估算一下损耗,保证7812核的温度不超过125度,否则加散热片。

楼主:
回 圈圈

   在我的系统中不能用是什么意思?
   呵呵,大虾说话不要调口味啊~~

网友F:
可以用

主要要考虑电流 这个和你系统的负载大小很有关系

网友D:
都发热严重了,还能用吗?解决这个问题即可使用。

楼主: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了!!
   还有个问题,请问有没有可代替ICL7650的运放,上图5V就是给7650供电的,因为7650的电源在正负7.5V,我想找个电源可以用正负12V的,可代替7650的运放!
再次感谢!!

楼主:
没人回答?

  我顶~

网友G:
能用正负12V做电源的运放多如牛毛,

请说明你的运放应用需要的上限频率、输出摆幅、功耗、成本压力等等才好选型。

网友H:
发热可能是因为7812的输入电压太高造成的

这样的用法没有问题。

网友I:
要注意稳压管输入范围,不能太大。

  之间可以加电解电容;发热应该是负载功耗过大,可以测一下电流。

网友J:
你的系统中一定要用7650吗

除了低电压和一些单电源的运放,几乎所有的运放都可以正负12V供电。说说你要用7650放大什么信号,也许可以不用它,这个芯片死贵。

网友K:
7812这种一般流0.5A的电流,不知道你多少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