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解一道模数题

楼主(2007-09-11):
画出200khz占空比50方波,放大100倍电路,并设计附加电路
使其转换成占空比可调的波形,指定运放的型号和选择该运放
的理由。
(我知道对各位高手不是什么难题,但拜托给个方案,谢了!)

网友A:
按论坛的规矩楼主得把帖子发到 模拟技术 版面的

这可是IC921的业务。
要是我来弄就把方波转为三角波,然后用个固定的电压与三角波比较,得出占空比可调的方波。
***“画出200khz占空比50方波”
上面有个关键的条件你没给出,就是没有指明这个方波的幅度是多少的。

楼主:
幅度

幅度3.3V

对了,不好意思,IC921是谁啊?

网友A:
现在你已经到了ic921的底盘了,

网友B:
把楼主转晕了

输入已经是方波了,按edanzg 的方法做。
否则直接用PWM开关电源控制IC最简单。
放大100倍是什么意思?3.3V×100=330V?

网友C:
- -!

问得可真直接啊

网友D:
谢谢edanzg和楼主,但我看不懂是什么意思

画出200khz占空比50方波---不懂,算是占空比50%吧

放大100倍电路---放大什么呢?幅度?原幅度是多少?3.3V的话,也太悬了。

并设计附加电路使其转换成占空比可调的波形----很难,但不知道与模数有何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