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形差分放大的增益计算:SOS

楼主(2007-09-12):
图片如附件:
LM324的输出电压和输入差分(PSEN+   -   PSEN- )之间的比值(增益)如何计算?
搞了好久,没结果。
谢谢先。

网友A:
应该不复杂吧,先算出C,D点的电压,在列个运放两输入端相等的

具体需要把(r12+r14),r16,(r19+r18)星型到三角形网络转换,然后vout,psen+,psen-三路电压叠加计算出d点电压表达式,c点电压计算一样.
这个方法计算量太大了,不知有没有更好的方法,那位讲一下.

楼主:
谢过了先,

不复杂么?偶就是吐血也没算出来。

楼主:
着急上火了

网友B:
别急,解答来了!

设运放正输入端电压为V6,220K电阻用R表示,R18,R19串联电阻用r表示,运放输出VO,信号正端V2,信号负端V1,则
 (1)V1-V6=V6-Vd;;;2V6=V1+Vd
  (2) V2-V6=V6-VC;;;2V6=V2+VC
  (3)Vd-VO+(Vd-VC)*R/r=V6-Vd
  (4) Vc+(Vc-Vd)*R/r=V6-VC
令X=R/r,则
  (1)V1-V6=V6-Vd;;;2V6=V1+Vd
  (2) V2-V6=V6-VC;;;2V6=V2+VC
  (5)Vd-VO+(Vd-VC)*X=V6-Vd
  (6) Vc+(Vc-Vd)*X=V6-VC

(2)-(1)得
   Vd-Vc=V2-V1 (7)
(6)-(5)得
  V0=2(1+X)(Vd-Vc)  (8)
 (7)代入(8)得
  VO=2(1+R/r)(V2-V1)
   R=220K, r=14.7K
   VO=31.93)(V2-V1)
  彭建学 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