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联式稳压电路中,要求耐压70v,电流500ma,用什么型号的三极管

楼主(2007-09-13):
如题,电路很简单的,就是一个三极管+稳压管构成的最简单的稳压电路,但是我对三极管不熟悉,不知道哪个型号的三极管适用而且好买又便宜

网友A:
要好买还要便宜

到电子市场上看看吧。

网友B(2013-01-20):
三极管简单,400V的三极管也多,甚至BUT11,BU508等等,如果不考虑短路保护的话,对管子功耗的要求更低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