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原因呢

楼主(2007-09-14):
自己用运放搭了一个三角波发生电路,波形正常,但是一旦作为高压放大电路的输入就没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高压放大用的是apex的pa85,我用信号发生器试过,放大没问题
三角波发生电路用的运放是op07和741

网友A:
图呢?也许是负载太重了

楼主:
高压放大

楼主:
再帮着看看啊,圈圈呢

网友A:
从前一直往后检查,看到哪一点就没了。

楼主:
高压放大一通电,三角波输出就没了

楼主:
还有

高压放大不通电时,三角波也会出现平顶

网友A:
你是在哪一点上看的信号?

楼主:
在第一张图的out处,也就是第二张的Vin

楼主:
第一张图R11处的波形

第一张图R11处的波形是三角波,后面的op07和电位器只是为了给波形添加一个可调的直流信号,问题出在这里?还是op07本身的带负载能力的问题?

网友A:
没理由啊,是不是你调得太偏了,超出了共模范围。

楼主:
没有,幅度只在2V左右

楼主:
还做了个实验

把op07换成了op37,可以放大的,但是波形上叠加了高频噪声

楼主:
这样问吧

函数发生器的输出应该做怎样的处理,用电压跟随器?
一般的函数发生器输出阻抗都在50ohm,不知道采用的什么方法

楼主:
是不是应该增加一级功率放大才行

网友A:
要实现50欧的输出阻抗,很容易,在运放输出端串联50欧电阻

网友B:
Ri是多少?看不清楚

IC2竟然开环???

楼主:
Ri是5.1k

不是开环,Vout接的是4.7u的容性负载

楼主:
图2

重贴一下

网友C:
dd

三角波的频率?

网友D:
U3为什么不用同相跟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