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滤掉这样的脉冲波,请大虾指点一二(附图)

楼主(2007-09-15):
图中每两个脉冲之间的间隔是25us,每个脉冲放大开来是一个阻尼震荡的一个波形。

网友A:
我想楼主所说的问题可能根本就没有问题

示波器的地是与市电的保护地连在一起的,而被测系统是开关电源供电的,
1、如果开关电源的地也接市电的保护地,与示波器的地之间构成一个大的环路,很容易感应开关电源的电磁干扰,因地电流而产生干扰电压。
2、如果开关电源输出的地是悬浮的,因分布电容的存在,电源的输出对输入有较大的共模干扰电压,当与示波器相连时,在示波器的地线上同样会有干扰电流存在。

如果是这样,那纯属是测量仪器带来的,楼主可以不必理会。

验证方法:
1、用电池供电的示波器来测量(可能没有)
2、输出串一个电容去直流后通过一个变压器隔离,再通过示波器观察。

楼主:
补充一下

我要的信号是一个直流信号,用开关电源做的恒流源10A通过0.01欧姆电阻,从这个电阻上取信号,放大15倍后出来的就是图中显示的在直流1.5v上下的带一个个脉冲的波行。

楼主:
还有让我不解的是……

这个脉冲之前我加了一个16k的无源RC低通滤波器,为什么还能出来40k的信号呢,而且中间还有更高频率的阻尼震荡信号呢?

楼主:
难道说无源滤波的效果这么差?

网友B:
恐怕不是无源滤波的问题

这些间隔25us的脉冲是否与开关电源同频率?如果是,那就是从开关电源窜进去的,甚至可能是直接窜到示波器的。

楼主:
回maychang

40k是开关电源的频率,没错,不知道这个问题得如何解决了,求教

网友B:
猜对了,果然是开关电源工作频率

相当困难的问题。
有个恒流受干扰的帖是你发的吧?那同样是相当困难的问题。

如果能够从源头上解决,当然最好。但如果开关电源不是你做的,那就没办法改开关电源。
如果开关电源不能改,比较理想的,是查出这种干扰传输的路径,然后设法切断这种干扰的传输。
这种干扰,当然是由于开关电源中电流电压急剧变化引起的。开关电源不可能电压电流不急剧变化(软开关工作在这方面就好得多),所以开关电源在结构上需要非常考究的设计,每个元件的位置,每条线的布置,接地点等等都有关系。变压器的绕法也大有讲究,先绕哪个绕组后绕哪个,每个绕组左向开始还是右向开始等等都会有影响。甚至有为减少这种干扰,一个绕组先绕尾后绕头再绕中间的(需要比较高的绕制技巧)。
没有看到你的实物,只能说这些。
这种干扰可能并不影响工作,如果不影响工作,总的EMC指标能通过,也可以不管它。

楼主:
再画个清楚点的示意图

从Vout出来的信号就是最上面的脉冲波

楼主:
其实用蓄电池就没这个干扰了,但是实在是太重了 !

网友C:
说说你这个电路的用途吧,

及后面接什么,以便想对应的方法

楼主:
后级是对这个信号进行采样

这么多的脉冲很容易出现误判的

楼主:
这个干扰郁闷死人拉

后级加了如下的滤波器 截止频率为1k左右吧,但是出来的信号依然如此,几乎没有效果,不知道如何处理才好了  5555

网友D:
这是开关电源产生的共模形式的脉冲干扰

开关电源产生的共模脉冲通过地线传导到示波器探头的地线,传导电流在探头的地线上产生压降而被示波器观察到。
你可以做个实验:把示波器探头的地线夹子夹在探针上,使探头短路。然后将这个短路了的探头去接触电路的地线,没准还能看到这种脉冲波。

网友E:
如何去除2258+2323音量加时产生的哒哒声,请教。

我最近做了一款5.1的音箱,是用2258+2323做音量控制和通道转换的,但是在加减音量时会产生哒哒哒的声音,请教各位前辈如何去除这种声音。谢谢

楼主:
tuwen

你说得都是对的,我照你的试了下,短路了的探头去接触电路的地线,果然看到这种脉冲波,和我上面的脉冲波是一样的,只不过不是在1.5v上下,而是在0v上下,也就是说是从地线上传过来的,请问如何解决此类问题呢 ?
提供点意见吧  谢谢拉。

网友D:
这说明Vout不含有这种脉冲波形。

这说明你的Vout不含有这种脉冲波形,你看到的是示波器探头线的地线上的脉冲波形。如果你后级的采样电路是与放大器紧靠在一起的,尽可能遵循单点接地的原则,那么采样输出是不会有这种脉冲的。

楼主:
其实这么小的信号,实在不适合用开关电源来处理

真郁闷,从地上过来的开关电源的共模信号,真是麻烦那

楼主:
不知道可不可以采用输出和输入不共地的办法

请各位出点注意哦

网友F:
不共地也一样会有,分布参数的影响

楼主:
我试了下不共地的方法,干扰小了很多,但是……

但是出来带50hz的方波。。。。。看来得加陷波器才能解决了。

楼主:
做了个50hz的陷波器 搞定了

不知道还会不会出什么后遗症

楼主:
毛刺虽然大大减少 不过还是带少量的尖脉冲

哎 不得不说这个事情的麻烦性

网友G:
不需要吧!

多點接地
開關電源地跟板子地之間加電容。。。

网友H:
接个斯密特触发器就可以了

楼主:
回23楼

就是因为加了电容 干扰信号才通过这些电容直接从地上就走过来了,哎  郁闷哦

网友I:
试试共模扼流圈

楼主,试试共模扼流圈吧,在你取样的地方加一个,再在后级信号放大回路的供电回路加一个。

网友J:
做法

1,如采样放大电路与电流源共地,请一点共地,并加低通滤波.
2,如采样放大电路与电流源不共地,请用CMRR差分放大,两个输入偏置电阻(如100欧)配对精度要高,且对地一点接地.加低通滤波.
3,一对采样信号线要靠的很近.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回pengjianxue

也就是说采样放大电路与电流源一定要一点共地对吧?

网友J:
是的

是的,在采样电阻根部共地.
如果共模干扰大,采用高CMRR差分放大,对地偏置电阻配对精度要很高,且两电阻一点接放大电路地.
彭建学

楼主:
可是

如果共地,地上的噪声直接就体现在输出端了。就算加低通滤波也无任何效果。噪声依然从地上走。

网友K:
换运放

建议采用高CMRR差分放大,或者在运放的两个输入端均对地接一小容量电容试试

网友L:
-

先解决示波器探头接好GND的问题。

楼主:
回lws

要是加那电容,噪声更大,我之前就加了,后来不得不去掉,但是出来50hz的方波,需要陷波器才能解决吧,但是我做的陷波器效果似乎很不好,50hz的信号只是被稍微衰减了,哎 这问题是挺讨厌的

网友M:
也许还是电池最彻底

这种问题其实很典型。我用过的办法
1. 自己做高隔离变压器(加屏蔽层),加屏蔽壳,接大地……那个系统有长电缆,反而把干扰“隔离”了
2. 用电池。如果功耗大,只前级用电池就可以了

楼主:
十月一号前最后一帖 祝大家节日快乐 回awey

哎 由于各方面的原因 要用你的办法验证估计是不容易了,这里条件实在是太差了。。。。。目前经过联机测试 似乎也可以用,哎 好象要求也不是想象的那么高,机器都改好了,装起来了,拆可就麻烦了,哎 暂时只能如此了。

网友M:
同意 awey

我遇到过这种事(时常)
示波器上有,系统自己的A/D采的波形就看不到

网友N:
这个控制是怎样实现的..求救

网友O:
可能是电容负载造成

不知道你图中电容前的电阻有多大?

先加大你图中这个电阻看看情况如何。

楼主:
这个电阻大小都试过了

后级的输入阻抗很大不影响,现在这个电阻是1k。用10k的话 信号衰减太厉害了

网友P:
看来示波器有时也不可信

网友Q:
在开关电源的接地端接一个串联谐振电路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