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产品的总谐波失真参数怎么测试?

楼主(2007-09-15):
查了很久没有看到对这个参数的具体定义。目前我的理解是 一定工作条件下的。输出失真和输出信号的比值加上噪音,这样的话是不是用失真仪就可以测试“总谐波失真”了?如果此参数偏高,一般在怎么改

网友A:
怎么会查不到定义呢?

输入纯正弦波,输出总谐波电压与基波电压之比,不是功率比。
测量一般就是用失真度测试仪。
此参数偏高,说明放大器线性不好,应设法改进放大器线性。

网友B:
买一台失真度测试仪就能很好的测量了

网友C:
THD+N

音频里面的重要参数,楼主是做音频方面的吗?

楼主:
谢谢各位,我做广播系列产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