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滤波器的一个研究(附图)

楼主(2007-09-15):
(无正文)

楼主:
说明一下

大家看到了吧,图中的两个滤波器截止频率应该相等吧,f=1/2piRC,但是不知道,这样的两个滤波器它们有什么区别吗?它们的效果会一样吗?如果电阻大到10M,电容小到0.1p,或者 电容大到1000u,电阻小到1欧姆,效果还会一样吗,请大家一起讨论一下,希望版主加个“ 酷 ”字。呵呵。

网友A:
这还要版主加酷?

“酷”也太不值钱了。

如果前级是理想电压源并且后级输入阻抗无穷大,那么二者没有区别。电阻大到10M,电容小到0.1p,或者 电容大到1000u,电阻小到1欧姆,也没有区别。
但理想电压源不存在,后级输入阻抗也不可能无穷大,所以必须考虑到此一阶电路是前级的负载同时是后级的源,那么R和C取值就不能走极端,以对前级的负载效应和对后级的源效应尽量小为准。

网友B:
maychang的回答话虽不多,但很到位

要加酷也该给 maychang 呵呵。。。

网友C:
对,另外还要考虑分布参数的问题和功率消耗的问题

源的类型也必须搞清楚----

对于电压源类型的信号来说,电阻小意味着有功功率消耗更大。
对于电流源类型的信号来说,电阻多大也是一样的,因为被一个无穷大的电阻串联,再大的电阻也没用了。

这样问题提得还是很好的,鼓励,但天还没冷,不发裤子先。

网友D:
公式:fc≈1/6.28RC

理论知识向DX学习!

楼主:
挖哈哈 给maychang来个 酷酷的 酷 吧

网友E:
要不给我来个cool?

哈哈~~ 玩笑。
比如说对负载为RL
(ui-uo)/R=uo/RL+uojωC;

 ui/uo=R/RL+jωRC+1

看出RL/R的影响来了吧...正如maychang所说,当ui恒定、RL-->∞时,
 ui/uo=jωRC+1,一样了…

网友F:
其实你那orcad仿真试试

记得电路后面加一定的负载,看看结果应该是不一样的

网友G:
得到

这个电路有些像积分,微分电路.那它们和滤波电路又有什么区别我看它们有点像

网友A:
回楼上

没有区别。
一共才两个元件,回去看看书,看一样不一样。

网友H:
理论与实际

理论上是一样的,但要考滤到前后级的阻抗匹配,来选择电阻。

网友I:
像hittydong这样分析 问题明白得多了

网友J:
0.1u和1u的电容高频特性由于ESR以及ESL影响会相差很多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效果,两个电路也不是等价的

网友G:
得到

无源滤波和有源滤波电路哪一个更好用一些呢
我用的时候感觉它们的滤波效果不是很好

网友A:
回楼上 nanfang8

无源滤波和有源滤波,各有各的好处,当然也各有各的缺点,而且好处就是对方的缺点。
无源滤波不容易与前后级阻抗配合好,幅频曲线在转折点附近与理想曲线相差较大,尤其是高阶滤波器。但无源滤波器没有直流偏移和温漂,远场(远离转折频率处)特性与理想曲线一致。
有源滤波恰相反,输入输出阻抗容易与前后级配合,幅频曲线在转折频率处很接近理想曲线。但有直流偏移,有温漂,远场特性与理想曲线相差较大,尤其是频率较高时。

网友:
也就是 传递 函数 不一样

网友:
传递 函数 不一样

网友K:
理论都说了,说说实践

10k 电阻和 1k 电阻不仅仅是阻值差10倍的问题
1. 噪声不同
2. 某些型号的电阻有阻值范围问题
3. 功耗不同(有时很重要)

100n 和 1000n 电容也不仅仅是10倍的问题
1. 不同容量电容具体特性不同
2. 电容也有容量范围问题
3. 电容体积问题

……

网友K:
关于无源滤波和有源滤波

无源滤波还有一些优点:

1. 噪声特性好
2. 功耗低(废话)
3. 抗过载能力强(强冲击下不易坏)

网友L:
我晕了

我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