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声波和晶振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7-09-16):
来自 2楼

网友A:
SAW在振荡电路中的作用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很多做了许多年这个电路的人都没明白这个道理。

当将SAW换成电容时,这个电路就是个典型的电容三点式振荡电路,当自由振荡
时,振荡频率主要由回路的LC值决定,并谐振在幅频曲线的最高点的频率上,
也就是谐振点上,因为这点的反馈量最大。

因LC谐振的Q值不是很大,在此谐振点附近的其他频率也满足振荡的条件,但幅
度相对较小,在自由振荡时,振荡频率总是趋向于最大反馈的频率点。

SAW相当于一个Q值很高的LC串联谐振电路,当电路中加入了SAW时,如果LC的谐
振频率等于SAW的频率时,电路的振荡频率就是LC的谐振频率。

当LC的谐振频率不等于SAW的频率时,LC的谐振频率不能通过SAW,而其附近的
频率等于SAW的信号因与LC谐振频率点相差不大,满足振荡条件,所以此时的振荡
频率等于SAW的频率,只是幅度相对的比LC谐振点的频率小点。

当LC的谐振频率与SAW的频率相差太大时,SAW频率的信号在LC电路里衰减太
大,不能满足振荡条件,所以就不能振荡了。

所以,电路的振荡频率取决于SAW,但振荡的幅度与LC谐振频率点有关,实际电路
应尽量使两者相近。

楼主:
~

我认为不要那个SAW一样可以振荡,频率由L1,C1,C2决定呀~~~

那么这里SAW起什么作用呀?

楼主:
~~

上图中的振荡电路是电容三端振荡电路,我认为不要那个315M的声表面器件一样可以振荡,频率由L1,C1,C2决定
在这里315M的SAW似乎没有起到作用??或者它是如何决定频率的(而不是由L1,C1,C2决定)
谢谢~~~~~

网友A:
稳定频率的作用

可以用一个电容代替,但频率不稳定。

楼主:
awey

既然这样的话
SAW是不能决定频率的了???
应该不会吧,不然的话我改变C1,C2的值就改变了频率
要这个315M的SAW有什么用呀??

请指教,谢谢~~~~

网友B:
讲得不错.又学习了一下.

那在调试的时候是不是将SAW换成电容.调到需要的频率/.这样其它器件的参数应该刚刚在最佳的状态.

网友C:
没有也能工作,但要看你拿他干什么了!?

能工作和高性能是两回事情

网友A:
7楼说得没错

楼主:
我也来说一说我的分析~

我们假定该三极管是一个超高频的,忽略结电容,画出三极管的交流等效电路(该等效电路只在小信号下成立,也就是说我只分析SAW在起振中扮演的角色)

网友D(2007-12-12):
6楼分析得入木三分!!

最近用到了SAW,
顶一个  受教了!

网友E:
是的,好文

网友F(2012-11-28):
全称是 声表面滤波器,是特定频率点的带通滤波(手册里有频谱图的),作用是选频。
向6L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