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个稳压电源,性能好,我想用数字来控制

楼主(2007-09-17):
我有个稳压电源,性能好,我想用数字来控制,如果把原来用电位器设定改成D/A,我觉得不好,因为D/A不稳(?????没验证过),有没有好办法,我就想替换电位器,要求和原来一样,连续可调,稳压又好,

网友A:
用数字电位器代替以来的电位器

网友B:
DA很稳定,如果位数较高的话

我用的16位AD跳码约1位。

网友C:
用D/A是比较好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