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分析该电源电路,附图

楼主(2007-09-17):
输入电源要求9V-18V,该电源只供一只555工作.请问电路这样接是否有问题?参考手册1N4148的正向电流最大连续电流为200mA,当电压升高时这样接在稳压管上消耗的电流大不大,有没可能超过该值?在电阻R1上消耗的功率是否很大?

网友A:
18v供电肯定烧元件的了

网友B:
为什么肯定烧

欧姆定律计算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C:
电流过大

网友D:
请问是烧D1、R1还是稳压管?

网友E:
LZ 不会连功率都不会算吧???

网友B:
不算电流

功率当然也不算。

网友D:
稳压管会不会烧?

网友F:
结果会是...

R1,黑了,臭了...
ZD1,臭了...
然后电容叭一下...
最后,地球人都哭了...

网友G:
你假定输入为18V,然后计算出电流以及每个元件的功耗

网友H:
加大电阻值啊`

网友I:
11楼经典分析

R1,黑了,臭了...
ZD1,臭了...
然后电容起鼓了最后叭一下...
最后,地球人都哭了...

网友J:
"然后电容叭一下"---是不会发生的

网友K:
是这样的:

18V 输入,如果D1点1V,ZD1-7.5V,则R1为18-1-7.5=9.5V,对应电流为633mA

而ZD1只有1W,其通过电流仅为:1 W/7.5 V=0.133 A=133 mA ......

网友K:
继续

刚才没写完就被LD派任务。

电流差距太大,R1要增大。可以先按10V电压考虑最小电阻:

10 V/133 mA = 75欧

建议R1最少取100欧。如果为了减小源内阻,也可以通过在ZD1上并联电阻的方法进行处理。

------------------
释疑:为什么不考虑负载电流只考虑空载时的R1值?
答:这个电路其实相当于一个电源,而一个电源,必须保证自己0电流输出时仍然没有问题。

我觉得已经很清楚了,不知道你还有什么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