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前端绿波的问题

楼主(2007-09-18):
微弱信号要放大。
假设是 100微伏,在进入运放前,应该加个滤波器吧?但是一加滤波器,就会把信号变得更微弱了,不知道各位大侠是如何解决的?请给个建议,谢谢

网友A:
加滤波器不一定使信号变得更微弱

楼主:
不使得信号变得更微弱的条件是什么呢?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B:
先放大再滤波

为什么一定要先滤波再放大,一般都是先放大,再滤波的,0.1uv的信号都没问题

网友A:
“不使得信号变得更微弱的条件是什么呢?”

源阻抗足够低,负载阻抗足够高,低通滤波器频率转折点选择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