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升压电路

楼主(2007-09-18):
那位高手能帮忙分析下以下这个升压电路的工作原理,升压倍数的计算,以及电感,电容值的计算。
图上的参数不正确

楼主:
这个图是我从别的地方看到的,

但是仿真的时候输出却是直流

网友A:
二极管左边是个多谐振荡器

电压输出是靠2N5551关断时电感上的自感电动势。
仿真出直流,是因为元件参数差得太远。

楼主:
可是这些参数怎么计算呢

网友A:
既然你能够仿真

那就逐个改变试试看。
先把电感去掉,换个几十欧到几百欧电阻,二极管也去掉,让电路振荡起来。
仿真时电感不能是理想电感,需要考虑到电感的直流电阻。

楼主:
搞了半天,不行啊

晚上回去找本书出来看看,这样式有点盲目啊
找不到规律下次还得式,研究下怎么计算

也请高手讲解下啊
谢谢maychang

网友B:
再试试:

10K改成100K
470P上串个2K的电阻
电感用2mH的

网友C:
照这个参数看看

网友D:
为什么是多谐振荡器呢?

我看到的多谐振荡器是一个开关开,一个断的,上图中的两个开关不是一起通断的么?如果振荡的话是不是出现方波,频率和电容和电阻有关?

网友A:
回楼上

你看到的多谐振荡器是同极性管子,这里用的是互补极性管子。

网友E:
请问该电路输出是交流?

电容和电感的具体作用是啥?

楼主:
电感主要作为储能元件

电容做输出滤波

楼主:
参照Anymcu的电路试过了,仍旧输出直流,

不过我在12V上面叠加了个方波就可以升压了
但是这样实际的应用意义就比较有限了,在实际电路中不太可能有这种信号沅来叠加

楼主:
哈哈,弄出来了

两个互补管子和电容构成多谢震荡电路,电感储能。
当把示波器放到交流档,用电阻代替电感时波形如下:

楼主:
共享点升压的资料吧

网友A:
这个电路现在没有多大实用价值

34063作这个就很合适,几毛钱一片。

网友F:
呵呵,这个图不错,偶以前的万用表就是用它代替9V电池的

网友G:
18楼,变压器的匝数比是咋算的?难道估摸出来的?

18楼,变压器的匝数比是咋算的?难道估摸出来的?

网友E:
请问图5的逆变升压电路是何原理啊?

网友E:
不好意思再问次

请问图5的逆变升压电路是何原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