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指教 ,三级运放

楼主(2007-09-18):
一光探测器接收nw量级的光信号后输出mv量级的电压,如何设计一三级放大电路将此mv量级的电压放大到v量级,也就是放大1000倍以上。难点在于原始信号很微弱,噪声比较大,再就是信号带宽至少在50MHz以上,要求运放增益带宽积很高,至少要有1G。

楼主:
怎么没有热心人啊?莫非这个问题太简单??
主要是高速不好做,噪声很大,信号很微弱!

网友A:
你需要放大的是什么信号?

高频率的调制?还是窄脉冲?为什么需要那么大的带宽?

放大的原理其实都一样,这个电路主要考虑的应该是运放的选择,PCB布线等问题

网友B:
要根据信号的特征与要求,选择放大与滤波电路

网友C:
重点是输入级

楼主:
多谢

需要放大的是APD所接受的光信号,由于是连续采集,所以速率很快。需要很大的带宽,同时由于信号微弱,这要很大的增益。GBW要求很高。
请问这样的情况第一级放大应该选择多大的增益?
关于运放,现在选择的是美信的Max4224,4227,4228,GBW都能达到GHz以上。
现在信号没出来,一切只是预计。
在滤波方面能给点建议吗?

网友D:
dd

晕菜,你要根据信号频率来选择带宽,你采的再快有什么用。

楼主:
k

信号还没有出来,但是预计至少需要50MHz的带宽。
现在很困难的是消除噪声的问题,信号光功率只有几个nW。

网友D:
dd

看了信号再说,没信号你怎么分析.

楼主:
kkk

没办法,这是一个项目,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任务,我不能等别人的信号出来了再做。
信号的特征是高速率,宽带宽,大噪声,弱信号,这些都是可以肯定的。
希望各位高手给点建议???
拜谢了!

网友(2011-11-20):
回复 楼主:
你是不是也做过APD的电路,APD的反相偏置电路应该是怎么样的?知道的话可以分享下嘛?留个联系方式可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