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室外的环境温度?

楼主(2007-09-19):
hello.诸位:
    测量室外的环境温度(范围-45~+85),使用热电偶可行吗?

网友A:
当然可以

网友A:
用热电偶有点麻烦,还需要冷端补偿

这么小的温度范围,而且包括室温在这个范围内,用铜电阻更简单。

网友B:
PT100也可以呀

网友A:
Pt100就贵了

Cu50便宜得多。

网友C:
ddd

用NTC的简单的多。

网友D:
对精度有一定要求的话,用铜电阻确实较好

准许较大误差时可用PN节做传感器,金属封装的三极管更佳,集成温度传感器也可考虑。

网友E:
看你的要求了,不高的话一个DS1820+单片机或LM45+数字表头

哪用的着什么热电偶、铜电阻

网友F:
飘飘

飘飘飘飘飘飘飘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