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极管识别的方法

楼主(2007-09-19):
大家好,这里小弟请教一个识别三极管的方法。这个方法是在网上看到的,但是不是很理解。

方法是这样的:
假设这里测量的是NPN管子,在确定了三极管的基极之后,用指针式万用表的黑表(内部连接的是电池的正极)笔连接基极,然后红表笔分别连接另外两个电极,分别测量电阻的大小,其中一次电阻偏大的,说明:红表笔连接的是发射极。

方法大致就是这样,我分析如下:
这里测的电阻偏大,其实就是对于万用表电池---》万用表内阻---》三极管等效电阻这个回路而言,就意味着电流偏小。问中说,电阻偏大也就是电流偏小的应该是发射极。也就意味着:Ibeo<Ibco。

这我就不是很理解?为什么Ibeo<Ibco?不是发射区的杂志浓度高吗?既然这样,发射区正偏的时候,应该电子浓度大,电流相应的应该也大啊?岂不是矛盾?

非常困惑,谢谢大家的指点!

网友A:
这个方法是错误的

根本不能这样判断。
事实上,现代管子发射结和集电结正向电阻很难有多大区别,用指针表不能看出来。而且,一般来说集电结电阻稍大。
判断发射极和集电极,应该测量结的反向耐压,或是测量放大倍数。

楼主:
Cont.

谢谢您的回复!
请问,如何测量反向耐压呢?哪一个的反向耐压大呢?

网友B:
通常BVcbo>BVedo

网友A:
楼上

楼主要测的是BVebo
一般BVcbo远大于BVebo

楼主:
谢谢!

为什么BVcbo远大于BVebo呢?如何解释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