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两节5号电池的电量,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

楼主(2007-09-19):
(无正文)

网友A:
用ADC采样电压。

网友B:
加负载测压降

楼主:
有没有简单一点的

用mcu的一个I/O口能不能实现较准确的测量?

网友C:
回4楼

很难,还不如按照2楼3楼建议办。

网友A:
如果粗略测量的话,可以。

可以参考前几天awey发的一个帖子。

网友C:
不同意 computer00

楼主显然是个新手,你让他这么办,光是校准就够他受的。
还不如老老实实用片A/D,现在的低速A/D没有两个钱。

网友D:
检测两节5号电池的电量

    检测两节5号电池的电量,根据我的经验,用万用表10A挡直接测量电池电流,电流越大,电量越大,一般新电池电流1.3-2A,不用担心烧万用表

网友E:
用AD不错,或者用比较器

网友F:
用HT70XX吧

以前老t叔推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