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红外热释电的问题

楼主(2007-09-19):
想做一个主动式的人体探测器,用电机带动红外热释电传感器转动,看到网上也有不少这样做的,但是电机一转动就会探测到,就有信号输出,不管下面有没有人。这究竟是为什么啊?
    红外传感器是好的,静止的时候没有任何问题。
    电机转速大概30rpm

网友A:
很难,除非能保证周围环境与物体的温度相等

楼主:
为什么?

你的意思是周围物体幅射的红外干扰么?

网友A:
热释红外检测人体的方法

就是利用人体与环境温度不同,当人体运动时,人体发出的红外线通过传感器前面的菲涅尔透镜(光栅)发生变化来检测的,当人体温度与环境相同时,则无法检测。或者人不动时,也检测不到。

楼主的方法就是想当人体不动时。利用传感器的运动,使人相对运动来检测人体,方法是可行的,但必须保证周围环境与物体的温度相同,不然,会把温度不同的物体当成是人体,产生误报。

楼主:
但是

不同的物体温度即使相同,发出的红外线波长也不一样吧?
红外热释电传感器不是带一个滤光片吗,这个滤光片不能把其它波长的红外线滤掉,而只让人体发出的红外线经过吗?
  还有我们测试的时候实验室的温度肯定没有达到人体的温度阿,可是还是会造成误判。这是为什么呢?
  请awey大侠给解释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热释电传感器检测的红外线频谱很宽

滤光片主要是滤除红外波谱以外的光线,不是光让人体的红外线通过。

而且相同的物体发出的红外线波长不是固定的,红外线是原子里的核外电子热在同一能级上的扰动而产生的,不象原子光谱是电子在固定能级间的跳跃发出的,有固定的波长。

网友B:
我的方法

电机带着红外探测器转动,但每次检测时电机停止转动,测完后再转.
即分段扫描

网友C:
你把灵敏调低点试试

网友D:
不实际

红外热释电传感器是对变化的热辐射敏感, 因此,当转动探头时,场景的热辐射再变化(除非你保证场景完全一致),所以不可行.
彭建学  上海

网友C:
用多探头低转速方法,装10个头,把速度放慢10倍,看你还瞎报不,

你可先用1个探头,3转/每分钟速度试,能行了,就多装点探头来提高采样速度
当然10个也许不用,你可逐渐降速,到稳定了再放点余量.

网友E:
分段扫吧

测的时候停止转动,场景不就相对不变了吗,测一次又要不了多长时间。

网友C:
LS恐怕不行,热传递过程是较费时的

网友A:
11楼理解错了楼主的意思

楼主要的是【主动】式的探测,即人不动时也能测到。

网友F:
这个不对吧

“不同的物体温度即使相同,发出的红外线波长也不一样吧?”
这个理解是错误的,红外线波长只和温度有关,对于不同的温度红外线光谱分布也不同。而不同的物体只是发射率不同。
“电机一转动就会探测到,就有信号输出“
热释电测的只是目标和调制盘辐射的绝对差值,所以只要目标和调制盘有温差,就会有输出。楼主可以设置一定的阈值,交流检波以后和一个电平进行比较触发就可以了。
另外,而且热释电不能分辨目标温度的高低。如果使用距离近的话用一个热电堆就可以解决问题,而且省去了电机调制的麻烦!

网友G(2010-11-11):
学习了!很好呀!

网友H:
另外方式,不用热释电传感器,使用红外对射!偶以前做过这方面的. 热释电是被动红外, 红外对射是主动红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