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发cd4052(附图)

楼主(2007-09-19):
vcc=12v,vee=-12v,数字地(5v)模拟地在AD(未画)处单点接地,用VEE,VCC稳一个正负6.8v的电源给CD4052供电.正如我中午在这个版块发的贴所说cd4052从控制命令发出到INPUT与OUTPUT导通大概要20ms才能实现.前辈们说我的控制电路有问题,可我还是感觉没什么问题!把图贴出来大家研究下!

楼主:
补图

vcc=12v,vee=-12v,数字地(5v)模拟地在AD(未画)处单点接地,用VEE,VCC稳一个正负6.8v的电源给CD4052供电.正如我中午在这个版块发的贴所说cd4052从控制命令发出到INPUT与OUTPUT导通大概要20ms才能实现.前辈们说我的控制电路有问题,可我还是感觉没什么问题!把图贴出来大家研究下!

网友A:
dd

对于控制端ABC高电平是有要求的,你为什么要用+-6.8的电压?你用电阻分压方式提供的驱动电流够吗?这不是在提供参考电压,而是驱动电流。你这样做不出问题才怪

楼主:
re gjg191

 首先要谢谢你!
 可是系统只有正负12V的电压,而CD4052的最高供电电压为正负9V,所以只有稳一个电压出来!
  至于其能不能驱动芯片,CD4052的静态功耗不足1MA,有图为证,所发我觉得驱动它还是不成问题的!
  5V很接近6.8v,所以我认为驱动电平也不成问题!

楼主:
冷清呀!

冷清呀!

网友B:
问楼主

1、你的A/D供电电压是多少?为什么要从+/-12V这样给4052供电?
2、“从控制命令发出到INPUT与OUTPUT导通大概要20ms才能实现”,你怎么测量出这个“20ms”的?
3、“送AD”端也就是A/D芯片输入端对地是否接有电容?

网友C:
VDD同时也是为数字电路的供电的

最好与MCU的供电电压一致。

【从控制命令发出到INPUT与OUTPUT导通大概要20ms才能实现】?
有这么离谱?

网友C:
还是你快了几秒,呵呵。。。

估计是信号内阻较大,而且后面接了电容

楼主:
re maychang

1.AD正负12V供电而CD4052供电电源需在正负9V内,所以不得以而为之!
2.信号源经cd4052后送AD,AD转换数据再送单片机.仿真时单片机把CD4052控制电平送出后,在单片机里延进了近20MS才从AD里收到正确数据(单片机晶振22.1184m)
3.未接电容
谢谢

楼主:
re awey

我的信号源内阻是有点大,可这对模拟开关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网友D:
送AD那里是直接接到ADC的吗?中间有没有接RC滤波?

内阻到底有多大?ADC的速度是不是本来就那么慢的?

楼主:
re cumputer00

我是直接送AD的,信号源内阻有25K左右(把市电经变压器衰减,然后用电阻分压得到的信号源),它对模拟开关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呀?
   ADC是AD1674速度很快的,转换时间只需10US

网友D:
那这个速度应该不会这么慢的,你有示波器的话,拿示波器

将11脚接地,然后由51不断的选择X0和X3,看控制端和输出端的波形。

不过觉得都没必要测了,因为这个不可能这么慢的,有可能是你软件搞错了?

网友B:
很奇怪

信号源阻抗25kohm,你查过AD1674输入阻抗是多少没有?

楼主:
RE maychang

模拟开关和AD之间我加了电压跟随器的!刚才我又在信号源和模拟开关之间加了个电压跟随器,效果还是一样,看来信号源内阻以模拟开关不会产生影响!

网友E:
没有这个可能,传输时间也就是NS级别的

网友F:
问题的症结所在

1,CD4052 控制端当5V供电时最小3.5V, 10V时7V,15V时11V,所以6.8V供电时,估计最小4.76V.
   3.5=0.7*5;;;;;;7=0.7*10   ;;;;;11=10.5=0.7*15
   4.76=0.7*6.8;;;;;另6.8V稳压管有很大离散性, 实际稳压值可能比6.8大.

2,单片机的输出口高电平不一定达到6.8V供电所要求的4.76V以上.这就是问题的症结.

3,解决办法:
   CPU的输出控制信号经20K电阻连S9013三极管基极,三极管集电极再连CD4052的控制脚,三极管的集电极经20K电阻连6.8V,这样CD4052的控制脚高电平可接近6.8V.

   彭建学  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