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找些ADI的**来看看,上面有这样的介绍.

楼主(2007-09-19):
(无正文)

楼主:
两个二极管是雪崩二极管

但是这样接似乎等于短路了吧?

网友A:
让两个地的电压差不要太大

网友B:
防止两个地电压差太大。例如地线没连好什么的。

网友C:
这样连接电压差大概有多少?

网友B:
看你所使用的二极管了。

普通硅管0.7V左右,肖特基0.3V左右。

楼主:
难道直接连接不是更好么?

而且还省掉两个二极管。

网友B:
数字地和模拟地要隔离的。但是又要防止出现意外时,

两者之间的电压差别太大,差别太大可能会导致芯片烧毁。

网友D:
什么情况下,地差会变大?

网友B:
例如接地点断开,一些板卡热插拔或者松动

楼主:
我觉得大家都没说到点子上.

说隔离嘛,似乎跟直通没什么两样,说防止电压差过大嘛,还不如直通.

网友B:
那你就自己去理解一下吧.

网友E:
不是很明白具体情形

图中只有一个地嘛

网友B:


楼主:
是不是雪甭二极管可以阻止高频高压脉冲的

因为一边的地可能有尖脉冲干扰的,比如CRT高压打火.

网友A:
雪崩二极管一般是指6V以上的稳压管

网友F:
这个图呢?

网友G:
这个怎么解释

例如接地点断开,一些板卡热插拔或者松动。
这个好像没什么道理。本来两个地点都断开或是松动了,2个地之间有一个二极管有什么用啊?有二极管2个地之间也是断开了,也没有连上啊?

楼主:
真难理解

难道设计者有误.

网友H:
re

一般ADC的两地AGND和DGND之间有二极管的器件相连,以防止两者的电压差过大。

网友G:
为什么

为什么不直接用线连?

楼主:
就是啊

为什么要用二极管?

网友I:
哈哈

都晕了吧

网友J:
首先要明白地分开的目的

目的是隔离干扰!

1. 在某些设计中,强行把两个地接在一起,会形成一些不利(怎么不利自己深入看书吧)的地回路,让数字噪声(毛刺尖峰之类)干扰模拟信号。所以要把两个地“断开”。

2. 但有的芯片(例如A/D)既有AGND又有DGND,芯片内部两者间通过一些元件相连,如果相互压差过大就会击穿或烧毁这些元件。所以要限制两个地的最大压差。所以接背靠背二极管。

3. 毛刺尖峰之类频率很高,但幅度通常不会太大。如果大到使二极管导通的程度,那也就不需要解决了(反正无药可救了)

但个人认为,这种分地的设计思路,总得来说不如统一地平面的设计思路

楼主(2007-11-19):
这电路出自飞机上的一个部件

可能是70年代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