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市场上有没有市电转30V的变压器?

楼主(2007-09-20):
    想自己搞点小玩意,首先想到的是电源。要得到正负15V的电源,所以希望能够有个220A转30V的变压器,不知市场上有没有卖的啊?
    30VAC经过整流桥之后再用电阻分压正负15V,如果用7815的话不知能不能稳定15V,比如接到运放的电源端的话这种电源带不带得动?
    再15V用电阻分压,之后用7805(或者跟随输出),不知能不能用来给单片机供电(主要是带不带得起来)?

楼主:
回2楼

是整流之后的电阻分压还是15V之后的分压比较悬?
整流之后用两个电解电容(中间接地)来实现滤波然后直接输出到7815的话不知道可不可以?
后面的电阻分压不知道悬不悬?

楼主:
补充

之前说用电阻分压正负15V考虑错了,不好意思啊

网友A:
很简单的问题搞的那么复杂

直接买个双15V的变压器不就得了,应该很好买的,如果没有就买一个双24V的,如果功率不大,弄个单15V的加电源变换芯片弄出一个-15V

楼主:
回5楼

谢谢你的建议。再问一下,如果买双15V的变压器的话是不是需要两个整流桥了呢?还有就是15-〉-15V的电源芯片大概多少钱啊?

网友B:
晕了,一个整流桥,两头出正负15V,中间出地,然后大电容

楼主:
哦,谢谢7楼哈

那么这样的电源能给运放供电吗?

网友B:
怎么不能,相当好用

楼主:
好感谢啊mamalihui你真是大善人啊

帮你去烧香去:-)

网友C:
这样的小变压器市上大把

很容易买到。
大城市里,定做也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