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DH7这个四脚恒流管的用法,请大家研究一下(附图)

楼主(2007-09-20):
http://www.heroes-elec.com/shiyong.htm
这上面有更加详细的介绍,大家可以研究一下。
我现在搞不清楚了,一般只有恒流二极管,恒流三极管,我相信
这个4DH7是恒流三极管,但它的第四个脚有什么用呢?
恒流值IH与R关系均由下式确定IH=1240mv/R。

楼主:
上图

很明显,是利用4DH7提供稳定的电流,使达林顿管输出更大的恒定电流。
实在不太明白它的接法。我见过有这样的接法,见下图

楼主:
我的理解

当3脚1脚加电压使,电流丛2脚提供给达林顿管,这里的电阻R应该是决定这个基极电流的吧,(这个有点疑问)让我不明白的是,达林顿管的集电极居然从这个电阻流到地,如果集电极流10A电流,这个电阻功率不是要很大拉?

楼主:
mangchang大哥 你们人呢 我求救呢

网友A:
应该是留个脚出来,可以自己调节电流吧。

网友B:
第4脚和第2脚是负反馈的输入输出脚

1楼的图看得很清楚,4脚和2脚是负反馈的输入和输出脚,R是电流取样电阻,通过内部的负反馈,使4、2脚间的电压保持恒定值1.24V。

2楼的图只能保证三极管基极电流恒定,并不能保证射极电流恒定。当三极管C-E压差变化时,射极电流就会变化。

楼主:
tuwen

好象有误,1.24v是在那个电阻两端 也就是1,4脚,这样才保证恒流对不对?

网友C:
没见过这样的恒流管

不敢说什么。

网友D:
来拍我吧

1,3提供工作电压,4与1压差为IR,由于1恒定,4的变化导致2的输出变化。
呵呵,是看了tuwen说的之后的理解,纯属盗版

网友B:
是1、4两脚,我看错了。

网友E:
好久没看了,回头我找找看

我有它的书。杭州的

网友F:
原理如是

1,1脚为参考地,2脚为电流输出,4脚为反馈输入,3脚为电源.
2,内部有一个对地(1脚)的参考电压基准1.24V
3,2脚输出电流(可经外部三极管扩流)经反馈电阻接到反馈端4脚
4,4脚对地(1脚)的反馈电压与内部参考电压基准1.24V比较的误差信号
5,该误差信号经内部放大环节后调节内部的调整管压降,从而调节2脚输出电流稳定为:I=1.24V/R (A)

6, 这实际是带一点集成性质的恒流元件,与恒流二极管不同.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LS解释得挺清楚

ic921  老大 能不能找个资料 发个内部原理图哦
你应该有资料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