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电阻和Cu电阻,那个抗电磁兼容能力强呢???

楼主(2007-09-20):
Pt电阻和Cu电阻,那个抗电磁兼容能力强呢???

 需要做一个仿俄罗斯的温度传感器,其使用环境比较恶劣,有电磁干扰,    俄罗斯该类型传感器中的敏感元件用的是Cu电阻,据说抗干扰能力强,我想用Pt100,,敏感探头拟在铂电阻和Cu电阻中选择,请问:那个电阻抗电磁兼容强些?为什么?

网友A:
差不多吧

除了电阻不同外,其它全看封装形式和使用方法。

网友B:
无源器件,抗电磁兼容能力谈不上

但从总体上来看,传感器灵敏度高,对电路的复杂性要求低的,整机的抗干扰能力就强。

网友A:
仅仅从传感器上说,用法上就有不同的差异

很多人老问2线制,3线制,4线制,虽然解决了不少的“误差”问题,但本质上多局限于直流误差。可是呢,如下图,4线制明显具有差分的特点,抗交流干扰能力要强得多。

网友C:
从电磁兼容角度,没有区别

价格可差得很多。

楼主:
谢谢诸位的帮助,请问什么是趋肤效应?

谢谢诸位的帮助!!!
   请问什么是趋肤效应?Pt和Cu热电阻那个受趋肤效应影响大?
Pt和Cu热电阻如果直流供电,工作环境电磁干扰(高频),那么趋肤效应有影响吗?那个影响大?

网友B:
与趋肤效应一点关系都没有

楼主:
应该有关系,当传感器在交变册磁场工作时,金属阻值会发

网友A:
温度往往是变化缓慢的信号,高频干扰容易处理吧?

以铠装热电阻为例,外界的干扰进入不到传感器中,趋肤不趋肤,没关系。

网友B:
如果在强电磁环境里用,可以加屏蔽

网友C:
回8楼

那是因为Pt电阻和Cu电阻都是线绕的,在交变磁场中产生了感生电动势,不是电阻发生了变化,更不是什么趋肤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