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输出产生振荡

楼主(2007-09-27):
如图: Uin端输入恒定的电压,比如140mV, 运放TL084就会产生振荡输出.
      波形是一个小幅度的等幅振荡驮载在一个直流电压上
      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

      TL084供电电压10V, MOS管端供电电压8.5V

网友A:
连图都不贴

分析什么?

网友B:
滞回电路

接个滞回电路就可以了,

楼主:
哦,图还没出来,再发一次,请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
晕,再发一次

网友A:
运放输出端接电容到地

又加如此之强的负反馈,反馈回路还有个电容。
很容易产生振荡。

网友C:
错在

1,看得出,你想做的是较粗的压控恒流源
2,电容c51应去掉
3,电容c52应去掉
4,看不出电位器和三极管在此有什么独到之处.

楼主:
再次请教

谢谢楼上回答

这是一个压控恒流源,  Ui是一个DA转换器的输出,调试过程中已经将以上的电容全去掉了,还是有同样的现象。
另:电位器和三极管是过保护用

网友A:
这个保护什么用也没有

另外,MOSFET输入电容相当大,最好在运放输出端与MOS管之间串联一个电阻,当然,这样做将限制带宽。

楼主:
谢谢maychang的回答

我在运放输出串了一个22欧的电阻,结果仍有振荡.

我降低了TL084运放的供电电压到6V,振荡有所减弱.

我没有输入脉冲信号,输入恒定的电压(大于不定值之后)也有振荡

网友D:
可能情况

  振荡有可能是由供电电源引起的,不妨将电路用分力元件搭一下,注意引线和电源.

网友C:
讨论

1,本身是恒流电路,还加什么过流保护呢?
  去掉三极管和1K电位器.
2,振荡很大可能是由于三极管引起,机理如下:
  (1)当运放输出电压增大,MOSFET源极电流增大,三极管基极电流增大,
    三极管集电极电流增大,使运放输出电压减小(因运放内阻).
  (2)运放输出电压减小,使MOSFET的UGS减小,MOSFET源极电流减小,三极管基极
    电流减小, 三极管集电极电流减小,使运放输出电压增大(因运放内阻).
 由此振荡起来.
办法:
  1,必须去掉C51,C52
  2,必须去掉Q16,W4
  3,R75也可用0.01U电容代替

彭建学

网友E:
加反馈补偿环节,不然很难保证稳定性

到运放反相端的线串个电阻 R,运放反相端到运放输出端接个小电容 C
补偿 RC 约等于输出 RC 的 2 倍
MOSFET S 极也可能要串电阻
这些都是常规做法

楼主:
我按13楼的进行了实验,还是有振荡

由于是贴片的,加东西不好加,
现在又有个问题,  Ui输入低电平的时候,运放就输出高电平,困惑中...

另:谢谢楼上各位兄弟的帮助

楼主:
问题解决了

茫茫然将0.2欧的铝封装电阻换成了1欧的线绕电阻问题解决, 但还是不明白是何故

网友F:
是做激光驱动吧

082不适合电容性负载,MOS管的Cgs比较大
三极管不是保护,而是想毁了0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