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珠、电感和0欧电阻在电路中使用

楼主(2007-09-27):
磁珠、电感和0欧电阻在电路中使用
磁珠:是用来吸收超高频信号,用于抑制电磁辐射干扰,用在模拟地和数字地联结的地方等。
电感:多用于电源滤波回路,电感是蓄能元件,用在中低频的滤波电路中等。
0欧电阻:也可用在模拟地和数字地联结的地方,电路跳线等。
(有兴趣的一起补充。)

网友A:
re

磁珠是用来吸收超高频信号,象一些RF电路,PLL,振荡电路,含超高频存储器电路(DDR SDRAM,RAMBUS等)都需要在电源输入部分加磁珠,而电感是一种蓄能元件,用在LC振荡电路,中低频的滤波电路等,其应用频率范围很少超过错50MHZ。

电感一般用于电路的匹配和信号质量的控制上。在模拟地和数字地结合的地方用磁珠。

在模拟地和数字地结合的地方用磁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