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温度补偿

楼主(2007-09-29):
大家好:
  我现在做压力检测电路,发现压力传感器输出值随温度变化非常明显,把传感器放在冰箱冷冻室里冻过之后,测量值比室温测量值偏高15%左右,咨询了一下,传感器厂家说可以用恒流源供电,这样不会随温度变化,但这样对电路改动很大。他还说了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在传感器(是一个电阻桥)的电源正极串联两个二极管,利用二极管的管压降随温度变化的特性进行温度补偿。不过他是用5V电源,传两个1N4148就可以了,我是3V电源,这个压降对我来说太高了。好象锗管压降低些,不知道用锗管行不行,请问有什么常用的锗管吗?或者其他的管压降低的二极管,谢谢!

网友A(2013-03-18):
怎么解决的?能否说说

网友B:
按照厂家方案最应可靠,百度,锗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