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的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7-09-30):
我用通道1做同步信号,将通到1接入到时钟信号,频率33M
通道2接到运放的输出端,运放输出直流电平
通道1不接入的时候,示波器看通道2的波形,没问题。
通道1接入后,示波器看通道2的波形,直流电压上有快到1V的波形了,和时钟频率基本一样。
通道2的直流信号是进入AD的,从采集结果看,接入通道1和不接入通道1是一样的。感觉接入通道1后观察到的通道2的波形没有对AD的采集造成影响。

这种情况如何测量,我的示波器接入2个通道后,观察波形为何两通道的波形相互影响?实际应如何测量啊?

网友A:
示波器地线怎么接的?

网友B:
有没有试过

将两个信号调换?

1→2
2→1

还有,输入相同的信号会怎么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