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值如何计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7-10-01):
如此看来你还是不知道电容的作用

电容值 = 介电常数×极板面积÷极板距离……

你需要的不会是这个吧?

网友B:
肯定还是不知道电容的作用

电容值应该根据其在电路中的作用来计算。

网友C:
恩,不同的地方计算方法不一样。

但是最基本的公式只有一条,就是Q=CU。其它的都可以由这条公式可以推出,例如谐振,滤波,耦合,延时等等用法。

网友D:
Q=∫i(t)dt

网友E:
我看是赤铸的正确

用到Q已经是测电容了,不是算了

网友F:
楼主是不是想问,何处该用电容值?

网友G:
LZ几年纪?

网友H:
LZ太厉害了,几大高手为你解答,羡慕~~~

网友:
实际上 电容值 不要去计算

因为 影响 他的 数值 有很多 因素

如果 的确 要准确 的数值,建议直接 去测量

网友I:
這個帖子匯集了好多NB人

网友:
计算 误差 大

实际上 电容值  不要去计算

因为 影响 他的 数值 有很多 因素

如果 的确 要准确 的数值,建议直接 去测量

楼主:
谢谢大家

其实我想问的是电容在具体电路的计算,我想有各种算法的,不过仍然谢谢大家捧场.

网友J(2008-12-20):
关于pcm1801

我也很想知道退耦电容的大概算法是怎样的,就是pcm1801的VinL(R)所接的那个4.7uF的,怎么算出来的啊?
菜鸟来的,请各位支支招

网友J:
对不起搞错了

对不起喔

是VREF脚接的4.7uF退耦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