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567解调的失真度

楼主(2007-10-01):
利用ln567的如下特性进行声音的调制和解调
1、LM567调制电路

如果在LM567的2脚(实际上是内部压控振荡器的控制端)加入音频信号,则它将使压控振荡器的5脚输出受2脚信号调制的调频信号。利用这一功能可以实现对信号的频率调制。

调频信号的中心频率fo是由5脚、6脚的外接阻容元件确定的。

2、LM567解调电路

如果在3脚输入由音频信号调制的调频信号,且调频信号的中心频率fo与LM567内部压控振荡器中心频率fo相同时,第2脚将输出调频信号的解调信号。

声音可以出来,也可以听清。

在调制输入端输入1k的正弦波信号,在解调输出端用失真度测试仪测试信号的失真度,失真度在20%到30%之间。请问,如何调整参数可以降低失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