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虾帮我分析一下这个集成电路的功能是什么?它的型号是

楼主(2007-10-02):
各位大虾帮我分析一下这个集成电路的功能是什么?它的型号是什么?当我的手碰到IN端时在OUT端会有大约50Hz的方波叠加一些高频成分,否则在OUT端输出的是低电平

网友A:
抄板最难的是芯片型号被抹去的,难啊。。。

网友B:
抄就必须要抄正确

至于搞不搞得清楚,另当别论吧。

你图中的R2和C6都被短成一个小环环了,咋工作?

-------
看电路,可能是一个计数器,用RC振荡,IN启动。参考CD4541那种看看。

楼主:
抄就必须要抄正确

原来电路就是这样的!我怀疑是比较器,不知道是否有这样的比较器!

楼主:
今天测试了一下,当你的手碰到示波器的输入段时确实有50HZ

今天测试了一下,当你的手碰到示波器的输入段时确实有50HZ的交流成分,至于高频原来在厂里的示波器上有,在家的则没有,应该是示波器的问题!

网友C:
抄板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此了,

时不时我也会用业余时间帮人家查下抹掉字的片子。
没有什么捷径可走,只能根据板子的功能,外围电路的形式,有时候要查上百篇数据手册,还要搭测试电路进行枚举测试。若是常用的IC还好点,如是碰到偏门的器件基本上是没法查出的。

楼主:
请问有没有14电源7地的比较器?

请问有没有14电源7地的比较器?

网友B:
不可能就那样的

引用 楼主: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5楼: 抄就必须要抄正确

原来电路就是这样的!……

楼主:
再次检查确实是这样的

其实OUT端是作为另外一个电路的电源+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