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视对讲中视频信号对音频干扰较严重,如何解决

楼主(2007-10-03):
可视对讲中视频信号对音频干扰较严重,如何解决单独的音频系统,噪声、交流声很小,当加入视频系统,交流声就出来了。把线路拉远了也没什么效果。后来在两个视频地之间直接拉一根飞线,交流声明显减小,但是飞线较长的话,效果又会变差
两个视频很难真正共地,请问该如何改善这个情况呢

网友A:
音频线要使用屏蔽线并单电接地;

使用另外的线接地,接地电阻要小;使用差分传输。

网友B:
了解干扰的来源很重要

但你的描述中,我们不好掌握这点。按照你说的情况,似乎是地线造成,但是否一定是这样,不过早下结论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