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比较器+参考电压?

楼主(2007-10-03):
(无正文)

楼主:
积分小于500,不能贴图,请大家谅解

只能贴上图片连接,能打开

网友A:
帮lz贴一下

网友B:
抬高0点,使运放工作在线性较好的区域

Vin=0V时,输出为10V

网友C:
不是积分小于500不能贴图,而是你多了一个“http://”

-------
“积分小于500不能贴图”的限制只是限制在帖子正文中连续贴图,不限制在“链接图片”中贴一张图。

网友C:
awey看走眼了,你的回答有问题,我先看看LM2904再说

引用 网友B: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4楼: 抬高0点,使运放工作在线性较好的区域

Vin=0V时,输出为10V

--------
最少是,Vin开路而不是Vin=0时输出为10V,但实际上,也不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C:
参见手册第6页“Typical Performance Characteristics”

Input Voltage Range中的“POSITIVE”,该电压不允许太低----离x轴有一段距离吧。

http://cache.national.com/ds/LM/LM158.pdf
相关链接:http://cache.national.com/ds/LM/LM158.pdf

网友C:
下面链接的图4,说得更清楚

要大于2 V

http://www.onsemi.com/pub/Collateral/LM358-D.PDF
相关链接:http://www.onsemi.com/pub/Collateral/LM358-D.PDF

网友B:
没错吧?

Vin=0V时,输出为10V    的输出是指1脚。

那个R10是多余的。

楼主:
多谢

多谢各位热心大哥,我又学到了不少模拟

网友D:
请问输入端接的10V有什么用?

请问两个运放的输入端都加了10V,请问是什么作用?

网友:
shpqa 你 敢 100% 肯定 Vin 是直流 的么??

网友D:
回123654789

VIN应该是0~1V的随机信号,但不明白10V的作用

网友:
不敢 说答案 我怕说错 了

如果Vin 是 交流 输入

我说的是 假如

那么 哪个 10V 有 偏置 的作用

网友D:
回123654789

请问图中V1的2.5V是不是偏置作用啊?

网友:
busdriver 和 shpqa 是不是同一个人啊??怎么会有相同的问题

引用 楼主: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楼主: 电压比较器+参考电压?

各位大哥,大家国庆好!
最近分析一个电路.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0/200710323211846.gif
该电路是电机限流电路的一部分
Vin是DC电机的瞬时采样电压,0-1V,为什么要加一个10V的参考电压,为了提高比较的精度?提高运放工作的电压区域?
用orcad仿真,不加参考电压,电路也能正常工作.

引用 网友D: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11楼: 请问输入端接的10V有什么用?
请问两个运放的输入端都加了10V,请问是什么作用?

网友D:
回123654789

不是啊,我会帖图

网友:
哪个 1A 60Hz 是什么 东东 啊 ??

网友:
回 shpqa

看了10分钟

不懂得

网友E:
10V参考电压的作用就是设置输出的零点电压

awey说的没错,10V参考电压的作用就是使得Vin=0时,U2A的输出电压为10V。
如果输入电压Vin是0~1V,U2A的输出电压就是10~14.7V。
R10没有用处。
右边的运放U2B是比较器,6脚上的参考电压等于12.2V(由R5、R6和24V、10V设置)。R9是比较器的正反馈电阻,用于提高翻转速度并产生滞回效果。

网友C:
e说的确实有问题

原来短路的是俺哪!

网友F:
TO tuwen

我觉得他的输入范围应该是10~15.7,U2A的放大倍数应该是(10+47)/10,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抬高0点,使运放工作在线性较好的区域

同意" 抬高0点,使运放工作在线性较好的区域"的说法,但是不加这个偏置的话,电路也是可以正常工作的吧

网友E:
to 沉思的鱼:放大倍数是4.7,不是5.7。

输入信号先经过R3、R4组成的分压器。

网友B:
运放非轨到轨的,不加偏置,在输入较低时电路工作不正常

网友F:
to tuwen

晓得了,没看仔细,老大就是老大

网友G:
1,第一组为同相放大
  U2的1脚输出为:
  U2-1=10+47VIN/10=10+4.7VIN=10~14.7(V)
2,第一组为比较器,参考电压为
  VR=24*4/(21+4)=3.84  (V)
3, 若VIN 悬空,U2A 饱和输出23V.
4, 由于U2A输出最小10V, >3.84V, 故此电路不能工作.

彭建学 上海

网友F:
TO ls

2,第一组为比较器,参考电压为
  VR=24*4/(21+4)=3.84  (V)

不赞成你的这一点,VR应该是=24*4/(21+4) +  21*10/(21+4) =12.24

网友H:
类似于三极管的静态工作点

因为运放的电源是正极24V,负极接地,所以输出只能在0-24变化
接10V可以使信号在10V上下变化,可以使Vin的范围变大,尤其是负电压

网友G:
对不起

沉思的鱼:
对不起,我漏看了10V.
彭建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