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荡周期的计算

楼主(2007-10-05):
(无正文)

网友A:
此电路振荡周期与电源电压相关

楼主:
maychang

谢谢,,能详细的给我解答下吗?
正在恶补模电.发现自己想当当的弱

网友A:
如果没有V+

运放同相端恰分到输出电压的一半,振荡的半周期为运放饱和输出(近似为电源正或负端)经R1给C充电(放电)到C两端电压为输出一半的时间。忽略运放饱和输出与电源电压的差别,这段时间与电源电压无关。但加入V+后则大不相同,运放同相端电位由运放输出与V+共同决定,因此运放输出高电平和输出低电平的时间都会发生变化,考虑到该型号运放并非轨到轨,输出可以近似为负电源但离正电源有2V以上的差,所以电源电压变化会使高电平持续时间和低电平持续时间都发生变化。

网友B:
V+如果是Vcc就会好点

楼主:
RE,

谢谢maychang~~放电时间应该这么来求吧:V(t)=V(1-e^(-t/RC)),其中V(t)应为V+/3,这个值计算出来和防真的基本吻合
              充电时间呢,充电电压假设为V1,根据图中所示,同向端的电压应该为(V1 + V+)/3;U=t*i/C; 这么来计算的吗?,如果是这个,这个值算出来的差距很大...

我的问题是.用10V的电压给电容充电,当电容的电压达到5V时,他的时间应该如何来算?

网友C:
~!~

注意一下最高电平输出和最低电平输出时的阻抗,前者较大吧

楼主:
ic921

你好~!~我的基础有点差,你说的我不是很清楚(希望不要见怪),你能给详细的阐述下吗?

网友D:
我觉得准确太困难了,估算一下,然后实测比较好。

网友C:
还不清楚datasheet上是否有那两个参数

但从输出信号摆幅来看,推定两者阻抗不同且差异较大,不会有问题。

因为5V电源,10kΩ负载下,低输出对地电压可以低到几个毫伏,而高输出则距电源正可高达1.7V。

楼主:
我基本懂了

谢谢IC921,~

网友E:
振荡周期计算

......

网友E:
还是在这里完成算了

本来想作为电路欣赏的每周课题的,但考虑到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主贴,还是在这里完成算了.

设运放输出最高电压为Vp,最低电压为0。运放正相输入端的两个状态电压分别为Uh,Ul,则

Ul=(V+)R4/(R2+R4)
Uh=(V+)+[(Vp-U+)*R2/(R2+R4)]

运放输出低电平时,电容放电时间Tl=RCln(Uh/Ul)=RCln(1+VpR2/R4V+)
运放输出高电平时,电容充电时间Th=RCln(Vp-Ul)/(Vp-Uh)=RCln[1+VpR2/(Vp-V+)R4]

振荡周期T=Th+Tl

楼主:
to davidli88

无限感激~~我觉得Ul=(V+)R4/(R2+R4).应该为.(v+)R4/(R2+[R3//R4])

网友E:
对头

我10几天前在技术交流版的一个贴子中,刚好有这样的例子,我事先准备了推导过程,便于在适当的时候贴上去,看到你也在用,就想先贴给你。

13楼中的推导没有考虑R3,是因为我把你主贴的元件序号置换进了我准备的式子,没注意漏掉了R3。

网友F:
支持楼上

高电平持续时间的计算答案和仿真的很接近,仿真值约为0.126ms,计算值为0.129ms(+-12v供电,Vh输出为10.2v).敢问davidli88和沉思的鱼二位这个电路的一般的用途!

网友E:
应该倒过来说:仿真的结果与计算答案相同

仿真,只不过是让电脑来计算数学模型

网友F:
re davidli88

多谢提醒,差点本末倒置!这个电路输出方波的频率和占空比都可调,它一般会用在什么地方呢!

楼主:
davidli88

谢谢~!~davidli88~!~
to gdpbeyond就是一个方波发生电路,至于应在什么地方看你的需要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