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运放电压跟随器,但是为什么有这样的差别呀?

楼主(2007-10-06):
我们看到下面的电路:
用OP-37组成了电压跟随器,但是为什么频率响应会应为电阻的不同而有这么答的差别呀?
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某一个频率下面电压放大倍数>1了,又是为什么呀??
谢谢~~~~~~~~~~~~~~~

楼主:
频率响应~~~

网友A:
应该是运放建模的原因把

网友B:
主要是电容

主要是运放内部的寄生电容引起,高速运放的外部电阻越小越好,只要运放带得动就行.
电压反馈型高速运放更是如此.

彭建学

网友C:
当然不一样了

两个电阻的作用不一样啊,前面一个是输入电阻,运放的输入电阻是很大的,接不接相差不大,可是反馈电路的电阻就不一样了啊!!!

讲错了别骂人

网友D:
这个问题,除了模型可能不同,我也不懂是什么回事

网友E:
我的一点看法

    偶没有看该OPA的datasheet,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
1,估计楼主在一次仿真中不会故意给运放建立不同的模型吧?因此模型不同基本可以排除,如果已经建立了不同的模型,那就没有讨论的意义;
2,图中各个电阻设置的精度是多少?再者,电阻在高频时候就不再是简单的纯的电阻,存在电容效应;
3,若该OPA的输入阻抗足够大(事实上电压跟随器就是利用同相输入高阻抗的特性),则同相端的1K和15K 电阻影响不会太大,还是如上所说,高频时候就不一样了;
4,高频时候出现图示波形,应该是反馈回路与输入端的相位没有控制好,归根到底还是如上 彭建学 君所言包括OPA输入端电容在内的电容问题;
5,高速运放的外部电阻接多大的问题,以前这里好像讨论过,“越小越好”不敢苟同;

网友F:
OP37原则是不能做跟随器的

不稳定。频响图上的峰值很大就说明了这个。
电阻跟运放输入电容构成了极点(RC环节),频率特性当然不一样

网友G:
OP37的稳定增益是5

一般不用来做跟随的。

网友H:
我也曾经遇到过,好几个老师都没弄明白怎么回事!!

网友I(2012-03-19):
回复 网友G:
同意9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