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继电器驱动电路无法正常工作?

楼主(2007-10-06):
三极管c、e两端在无触发电压时本应该是12v电压,却只有7.5v,继电器无法闭合只能打开,之后我在晶体管c极加上1k上拉电阻r10,晶体管c、e之间仍然为7.5v,不知道其中的原因是什么?晶体管还很容易烧坏,也不知道原因在哪里?请高手指教。图如下:

网友A:
从图上面看来没有什么问题

该不会用错管子吧……

网友B:
本人之见:
VCC改成5V,不然三极管容易烧掉
去掉上拉电阻
把三极管换成8550/9013,放大倍数大点的
在三极管射级串200R的电阻,使饱和电流20mA左右

网友C:
回LZ

R3  R4  取值不当 造成B-E极电流过大所以Q1容易坏  将R3取4.7K R4取10K  将R10去掉

网友:
这样 R3 太小 了

静态 的时候
测量 R10 的电压
三极管 本应该没有电压
R3也没有 电压

可能会 因为R3电阻过小 有静态电流

楼主 可以 测量R10 两端 的电压

另外R10 可以 不要

网友D:
三极管的引脚搞错了

网友E:
原理图没有错

只可能是焊接错误或元器件损坏。
从图中看,awey所说的引脚搞错可能性很大。

网友F:
maychang大叔,我有问题要问

1/二级管要是导通了,不是把继电器短路了吗?
2/为什么不在E端加个电阻呢?

网友D:
应该叫maychang大伯,呵呵。。。

网友G:
或许

光耦1-2脚间有小电流流过,并个1K电阻试试

网友F:
应该叫 awey 大叔还是大伯???

网友D:
你是84年的,我就不敢做你的大伯了

除非你爸爸是早早婚生你的。呵呵。。

网友H:
~~~~~~~~~

怎么讨论起是做大伯还是做大叔的问题来了呢,哈哈。。

网友I:
菜得不成体统...

R10多余.R4也可不要.

U1和Q1共地就没必要用光偶.
*U1的发射侧如果是接来自单片机之类输出脚,建议换为低电平有效(工作),U1_1脚接VCC(+5V),U1_2脚经过电阻R1接单片机I/O输出脚.

U1参数设计,发射侧输入标称工作电流,接收侧的接收侧导通压降应能达到器件标称参数.否则为劣品.
......

Q1的B极电压、电流测量过没?
Q1的C极电流测量过没?

......如果电路里没其他问题,估计楼主是接错三极管的电极或买到假冒三极管.前一可能比较大.

说的很对!

网友J:
他们两个的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R10没有必要;将U1的1-2脚短路看看Uce是否有变化。

R3是小了点。
--------
引用 网友F: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8楼: maychang大叔,我有问题要问

1/二级管要是导通了,不是把继电器短路了吗?
>>按图中的情形,二极管不会导通。二极管只起到关闭继电器瞬间释放线圈电能的作用。

2/为什么不在E端加个电阻呢?
没必要,也不应该。因为这样会浪费电能,因为加了就要占用一定的电压,还有可能导致继电器不能吸合。

网友J:
这个真人,突然来插队……

网友K:
有没有可能是二极管焊反了?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

r10的确没有必要加,二极管检查是好的,原理图对应的引脚号确实有问题,电路板我飞了一些线,但应该没有问题。我加大了r3 r4到10k就没再烧晶体管,我发现 r4上始终有0.6v的电压,开始以为光耦输出有问题,就换了光耦,结果还是这样,又如前面有位朋友所说怀疑光耦输入有小电流,就把输入短路,发现还是一样。把r4去掉,发现晶体管基极仍有0.6v的电压,我终于开始怀疑是晶体管的问题了,我把晶体管之外的连接都断开,在ce之间加12v电压,基极开路,发现ce之间只能承受6v左右电压,我怎么都没想到会是晶体管的问题,而且换了6、7个晶体管都是这样,按说ce之间能承受40v的电压啊,真是想不到

网友E:
真人插队插得挺好嘛

这样的插队越多,版面越活跃、热闹。
IC921为什么不愿意真人插队?

网友E:
三极管CE之间只能承受6v左右电压

必是三个引脚错了。
一般发射极与基极之间耐压是6V左右,集电极与基极总在20V以上。

楼主:
手册有歧义!

你的这句话倒是提醒了我,我把C E之间的电压倒过来就对了。我一直以为这手册是个俯视图,但它其实仰视图,郁闷,手册也没有写明啊!!还是很感谢你们的帮助!

网友C:
LZ 用仪表测量才是实际

我一直都是用表测
那样还可以测管子的性能
  那样就不会出错了!!

网友I:
引脚号码搞反了

通常,正面对型号,引脚朝下,从左到右依次是1、2、3号脚。双结三极管通常有EBC、ECB、BCE等几种排列,前两种很常见。脚号只作参考,极性才是关键。
手册里没按照这个习惯来编排脚号,而是刚好相反方向排号,但是各极排列符合EBC序列。你没测量检验,于是出了这个问题。6楼away醒目,一下就猜中了。

顺便说一下,手册这样标示不能说它错。按照“正面对型号,引脚朝下”则此管各极排列是EBC。按号码接只不过是习惯问题(坏习惯!)。以后 要学会检查区分各极。

网友I:
用同一个Footprint,想知道我是怎样解决号码与极性的问题吗?

用同一个Footprint,想知道我是怎样解决号码与极性的问题吗?

如此如此,这般这般……
不要嫌这样麻烦,否则以后麻烦大着。

网友F:
这里有不明白的菜菜鸟等待解惑

我在书上看到和这个差不多的电路图,它将光电耦合器换成光电三级管,没有R2和R10,电源换成6v。
1/可以换成这个电路不?
2/为什么要使用12v的呢

网友F:
没有银回复吗

网友D:
RE:

1、R10本来就是多余的,R2用于泻放光电耦合起接收管的暗电流,可以不用。光电耦合器的接收端本来就是光电三级管
2、如果用6V,你是否会问为什么不用12V呢?

网友D:
晕~~~我成“银”了,还好不是“淫”

网友F:
awey 大叔在臭美

是“淫”拉

网友L:
re

我觉得R10接的有问题

网友M:
还我电阻 还我河山 还我电容 还我…………

网友N:
R4 没问题

如果要求比较高(工业品),R4 是必要的
如果要求很高(工业控制、军品),或者有通用性要求,R10也可能需要

具体到这个例子,R3 加大(至少10K),R4 保留,R10 去掉

网友D:
我猜R10可能用于改善EMC

因为二极管导通要一定的时间。

网友O:
anolog

参观中。

网友P:
楼上的你是说CE和BE的耐压都是6V吗?

BE耐压是0.6才对

网友Q:
三极管

一般三极管第一脚是发射极,看都不用看的.

网友R:
拿掉R10,R3,R4都换成10K 的试下,用的着这么长篇大论嘛

网友S:
学习中

不错,对于我而言,听了各位前辈的话,又学了一招
相关链接:http://komputon.blog.hexun.com/

网友T:
哈哈~为了分~我飘过`

网友N:
to 真人

刚看到你的回帖。
再想想,这里R10的确多余,我前面忽视了这里的负载是继电器。
R10的目的是吸收漏电流,不是吸收辐射什么的。
高温下,晶体管的断态漏电流会增大,对于某些负载可能引起误动作。但继电器本身的直流电阻就很小,产生动作需要较大电流,这点漏电流完全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