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常见贴片电容(0603)的耐压是多少啊?

楼主(2007-10-07):
(无正文)

网友A:
不一样的。你得问卖元件的人。

楼主:
能不能确定大于25v

网友B:
非电解电容都不成问题吧?

网友C:
大部分耐压都是50V。

网友D:
参数

贴片电容的主要参数:

封装、精度、耐压、材质;

耐压没有常见说法,选用时必须满足降额要求。而耐压参数对单价影响不大。

网友E:
常见的有25V和50V两种

网友F:
NPO做的一般是50V的.

网友G:
当然还要看容量

体积一定,容量大的耐压当然就低了
有0603 1uF的,耐压只有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