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达人看看我的dac驱动电机电路有问题吗

楼主(2007-10-08):
电路目的是作正反转,ad转换,做pid调节,电机为cdrom上拆下的小电机5v可以驱动,电路仅是个模型,后面我还想加上光藕,把电机电源隔离避免对控制系统干扰,请大家分析一下从dac0832的输出电机的驱动部分(运放)是否有错,或存在隐患,请大家指正

网友A:
估计三极管电流不够

网友B:
5、6端相连?U1A输出是单向的电压,U1b能输出正负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