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出现这个错误,咋回事?大家过来看看,怎么解决,急

楼主(2007-10-09):
INC ".2-SCHEMATIC1.net"

**** INCLUDING 2-SCHEMATIC1.net ****
* source 2
C_C2         N08655 N08968  10u
C_C1         N07774 N07748  10u
R_R3         N08655 N09272  6.2k
R_R1         N07774 N09272  150k
V_V2         N07748 0
+SIN 0 1 100 0 0 0
R_R4         0 N072281  2k
R_R2         0 N07774  20k
V_V3         N09272 0 15Vdc
R_R5         0 N08968  10k
J_J1         N08655 N07774 N072281 J2SK184

**** RESUMING 2-schematic1-e2.sim.cir ****
.END

ERROR -- Model J2SK184 used by J_J1 is undefined

网友A:
找不到J2SK184的模型

网友B:
仿真源不对。

不是用Vsin,而应该用VAC,作交流仿真。

楼主:
试一下:

VAC

 1Vac -->2V
 0Vdc -->0V

这样设置,却没有波形出来,是什么原因?

楼主:
不过,用VAC时,用J2SK184还是有同样错误

换其他的JFET有的可以仿真。
J2SK184是从PSpice-->JJFET 库中取的,怎么会没有模型呢?

网友B:
再试

右键J2sk184器件,看有没有pspice edit选项.如果没有,则器件不能进行仿真,只能进行原理图.

楼主:
有 Edit pspice model 选项

但是,如图:

不知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B:
hui

我刚才做了,可以仿真,也有波形出来。

改用VAC源后,再没有报错误了吧。

你再看看仿真参数设置ok没有?确定是做得交流仿真呀。

网友C:
明显是没有模型呀

自己下资料,建立一个模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