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特沃思低通滤波器

楼主(2007-10-09):
我想在实际电路中用了二阶巴特沃思低通滤波器,通过示波器观察发现效果不大
只有小的改进,各位大虾看看怎么弄啊 有没有改进的方法

网友A:
总得说说你的“实际电路”是什么吧?

楼主:
“实际电路”就是采集传感器信号

干扰比较大,波形尖峰毛刺多,想滤掉高次谐波。

楼主:
我想增加成四阶或者五阶的话 滤波电路怎么改进

滤波电路怎么改进

网友A:
“毛刺”的频率应该比基频高很多

恐怕是低通频率选择得不合适。

网友B:
应该就是带宽过大

楼主:
应该是低通

理想输出应该是低压直流电,现在在电压跳动比较大,是高频干扰,要虑掉的嘛

网友C:
为什么不仿真啊 ? filterlab

网友D:
最好用贝塞尔滤波器

信号采集,最好用贝塞尔滤波器。它在给定通带内具有最平坦的时延特性。

网友E:
滤波器不是随便用的

    先搞清楚以下四个问题再设计滤波器:有用频率是多少,采样系统的精度如何,采样频率是多少;有用信号对相位有何要求?
     根据以上三个问题的答案设计滤波器

楼主:
是这样的

有用频率为0,直流信号;精度为8位AD送到单片机,对采样频率和相位没要求,只要电压波动在规定范围即可! 理论设计的和仿真的拿到电路板上一搭用示波器一看就过不了!

网友F:
plane1015

请问为什么还要知道采样频率是多少哈?打个比方,如果采样频率高的话,那么对于滤波器的设计有什么影响?

网友E:
答上问

    举例:假如采样频率为10HZ,那么根据采用定律,你必须将5HZ以上的信号衰减,否则将会混跌!5HZ以上的信号最少衰减多少DB,可以根据AD采样的位数计算出来.
  象casillas00的情况,如果只是需要直流或者接近直流的信号,滤波器的转则频率可以很低(当然太低了电阻电容不好选择).对相位无要求的话,不必采用巴特卧次滤波器,切比雪夫甚至椭圆滤波器都可以.(注意贝塞尔滤波器适用于对相位要求高,对衰减特性要求低的场合)
  对于8位采样系统,对相位又没有要求的滤波器,设计上是很简单的,建议你使用MICROCHIP 的FILTERLAB软件.

楼主:
是八位的AD,采样频率10秒一次

对滤波频率没要求的,要求输出稳定,滤波器用的四阶的 效果蛮好的 !!!

网友G(2011-05-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