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小电流过流检测有什么好的方法?

楼主(2007-10-09):
在这里把我自己的想法单独作为问题问过,谢谢大侠们的热心解答,在这里想问问还有没有别的好方法~

要检测的过流电流大小为1mA,频率为1M。
我的想法:用高端检测,即在源输出端和负载之间串接一个小电阻,如33欧姆,则小电阻两端的电压差为33mV时,可以判断电路过流。判断方法有两种:
1、将小电阻两端的电压差取出来,然后通过高速比较器,跟参考电压进行比较,将比较器的输出接FPGA进行脉冲检测;
2、将小电阻两端的电压差取出来,然后进行整流滤波,得到一个直流信号,然后通过普通比较器跟参考电压进行比较,比较器的输出接FPGA进行脉冲检测。

第一种方法比较简单,但是高速比较器较贵,几十块钱吧~第二中方法还没想通整流滤波具体怎么实现,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2&t=2707209&tp=%u8BF7%u95EE%u5173%u4E8E%u4EA4%u6D41%u5C0F%u4FE1%u53F7%u6574%u6D41%u7535%u8DEF%uFF1A%uFF09在这里讨论。

请问还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实现过流检测吗?

网友A:
过流检测用到着那么精确吗?

如果是做保护用,过流 1mA 跟过流 1.1mA 有多大区别?

网友A:
你不能贴那个网址

那个网址是每个人自己的发帖记录……

楼主:
哦,好的。。。

是保护用的,我没说要精确呀,只要不相差太大就行,呵呵,
有什么好的方法么?

网友B:
楼主在另一帖里问精密整流

但没有说是要用在什么地方。
既然是做过流检测,不必很准确,完全可以先放大再用普通的整流方法,整流管和滤波电路时间常数选择好即可。

网友C:
请教各位高压侧电流检测放大器的价格

如INA138,INA168
  max471,max472,
  LT6100,LT6101,LT1787
等高压侧电流检测放大器的价格.

村里买不到,有"城里"的朋友知道的能否告诉菜农????

先谢谢了...

楼主:
maychang,普通的整流方法是指这个吗?

较常用的运放如OP27/TL084/NE5532之类的带宽和slew rate都不够。我的应用不要求精度,1.3、1.5mA检测到也行。有较常用的(容易买点,呵呵),带宽和slew rate大点的么?

网友D:
一般的OP 不够

最主要的是带宽和共模电压,INA138搞不定,ADM407可以,也很便宜

网友D:
ADM4073

少写了一个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