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个问题:104的电容可以通过多少频率的正弦波信号

楼主(2007-10-10):
(无正文)

网友A:
电容通高频,阻低频,理论上频率越高就越容易通过

楼主:
具体点啊,可以通过多少HZ的

网友B:
那要看负载多少啊。如果负载开路,所有交流信号都能通过

网友C:
还要看源阻抗

如果是电流源的话,无论负载多大,所有交流信号都能通过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