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肖特基二极管参数表示的意思

楼主(2007-10-10):
If/A    Vrrm/V   最大Vf/V
这些分别表示什么意思啊?

网友A:
估计你列的内容是在表头

斜杠/前面的部分表示量的符号,后面表示量的单位。对应数值将在表格的单元格中给出。

楼主:
恩,是的,斜杠后面的是量的单位。

但是,If这个东西,datasheet里面是指Average Rectified Forward Current,不知道表示什么意思。

网友B:
这几个的意思如下

If:正向平均电流
Vrrm:反向耐压值
Vf:正向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