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可控硅导通的问题!!

楼主(2007-10-10):
    现在要设计一个移相调幅值的电路,系统还有一个220V交流过零检测电路。过零检测电路即电压比较器,会使单片机产生外中断,在外中断服务程序中启动定时器。定时器以一定的数值计数,产生中断。在定时器中断中产生脉冲,用于触发晶闸管导通。这样的话,定时器不同的计数值,可以在不同的时刻触发晶闸管,相当于晶闸管的控制角。而不同的控制角,又决定了灯泡导通角,导通角即可决定灯泡的亮度。
     现在的问题是:启动时候(即定时器首次中断时候),灯泡会高亮闪一下,然后恢复正常状态(以我设置的灯泡亮度运行)。而这个现象,并不是时时会出现,只是偶尔!(即有时候定时器首次中断,灯泡就以我设置的亮度正常运行)请教高手这个是因为什么原因,RC滤波不够吗??还是其他的原因??

网友A:
图在这儿:

网友A:
你这个图好怪哦,我找不到灯泡的电源在哪...

网友B:
不明白你的问题

到底想问什么?
1 图中的灯泡电源在哪?晶闸管起到短路关灯作用?
2 看不出如何能做到“通过定时器中断出发晶闸管导通,以到达移相的目的”
3 “现在的问题是,当一定导通角突然启动时候,灯泡会闪瞬间,然后恢复正常控制状态。而这个启动,并不是时时会引起该现象,只是偶尔!”
----其中的启动是指什么启动?正常控制是什么概念?

网友B:
将图片链接复制到“链接图片”右边的框内

则分数不够也可以显示图片

网友C:
可能是瞬间全导通

这电路,移相不是每次都对上的嘛

网友D:
你想说什么?

你想说什么?表达能力是科技人员的最基本要求.

楼主:
关于图片错误修改

网友E:
图又漏了一个了

网友E:
注意51单片机复位时输出为1

启动时单片机处于复位状态

网友D:
动态过程

很多人设计不注意以下几点:
1,上电过程,电源有一个建立稳定时间,一般电路状态不确定,应设计输出封锁电路,当电压建立后才解除封锁.
2,断电过程,电源有一个降落时间,一般电路状态不确定,应设计输出封锁电路,当电压低于一定值封锁.
3,根据电路复位时的逻辑状态和有效动作逻辑,决定电路的逻辑正反.
4,多电源异步上电和断电存在的问题
5,控制电路电源与被控负载电源的异步上电和断电存在的问题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感谢各位提醒!!

     原来的图是我从网上弄的 ,没有仔细看,现在修改了一下!上电复位的状态这些我已经考虑到了,所以用了9012,这样上电复位的时候端口是1,就不会触发了!昨天用示波器观察,终于发现问题所在了 !!!我的示波器观测点就是图中的Port!
     注意!!!我所说的出现问题的地方并不是单片机上电的时候出现的!是已经上电后,其他代码段已经正常运行,这时候我打开外部中断,接收来至过零比较器的高至低电平触发信号,由此产生了外部中断。这个时候在示波器中可以看到瞬间产生一个脉冲信号,然后消失!!————————这个脉冲信号从代码的运行过程来说是不可能出现的。因为这个脉冲要等定时器中断才产生,而它在我开外中断时就产生了!!怎么回事??这个脉冲过后,从示波器中观察到的脉冲就是我想得到的正常的信号了!!

网友F:
请问楼主

在程序运行起来后,你是怎样打开外部中断的呢?